无线USB狗,甩脱那根倒长不短的线!

楼主(2010-11-15):
一直以来,模拟器都要带一根线,一般只能坐着打,控的重量没有完全落在手上,现场感不强.
如果能实现无线USB狗就相当方便了哈.

准备材料:PPM接收一支(坏的,距离短,没能修好),USB有线狗,全部拆开待用哈.

第一步:USB狗焊上个舵机三线头子,红线接USB+5V(给接收机供电),白线接PPM信号线,黑线接负(地线).很EASY.

第二步:找出接收机的PPM信号输出,这个接收是在IC4015的1号线,图上那根红线,直接接到7号舵机插座.
这是个6通接收,7号插座的信号线(白线)正好是空的,现在作为PPM输出了.

第三步:接上USB狗,开机一切OK哈.不过这个接收大了点,有点重.

又焊了个小的接收,现在PPM接收基本没怎么用了,多哈.一样OK哈.

接上客厅电脑.

打开G4,调好通道,巴适.无线成功.

现在耍模拟器可以站着耍,走着耍,背对反拿控也行,无线就是好啊!!

用投影耍,不在受那根线的干扰了.

网友:
高手呢,拆电视机

网友:
这样得开着控玩啊

网友:
lz的有线改无线真的很好、很方便, 但可能控电要加大容量,否则结果是省了音频线而换了根充电线,  顶一下!

网友:
谁在附近玩机可要小心同频了

网友:
强,无线的安逸!

网友:
很有才,应该给精这帖

网友:
好是好! 辐射不容忽视

网友:
FM的控不拉天线长时间开机会对高频头有影响,原来有台3810,收了天线忘了关机,结果高频头外壳功率管附近都溶化了。
如果是2。4G的控这样改就行了。

网友:
小心辐射,如果把发射功率改小就完美了。

网友:
最好开发2.4G专用USB狗

类似雷袙的产品。

网友:
咋不用红外线的呢!
更简单哈!钞票也用的更少!

网友:
厉害厉害,回头我也搞个来试下

网友A:
 模拟器 终于也有 失控 的可能了!更加真实了

网友:
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 终于也有 失控 的可能了!更加真实了

网友:
早的时候 想过这个事情 就是 没有动手过

LZ强人 顶个

网友:
可以申请小cai神射了

网友:
代价有点高的,

网友:
楼主,要是用其他的接收,那信号线该怎么改呢?

网友B:
楼主 我的接收ppm信号输出线该在哪儿呀

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手能力很强,我很喜欢这个无线的玩意,有启发,不方便就改,没有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

如果那片芯片是74HC164,PPM信号是在1,2脚的哈

具体确定最好有示波器(声卡示波器就行)。
引出一般是正向的PPM信号,有的模拟器只接受反向的PPM,需要反向一次(参见G2并口狗的制作)
一般模拟器都支持两种信号的哈。

网友:
什么接收都行吗

网友(2011-01-14):
好办法,我有一台不带教练口的控,正琢磨着把它改成模拟器专用控呢,这倒是一个备用选择。
我计划从控的电路上下手。

网友:
怎麼在接收上找PPM信號是個問題

网友:
这都是能人啊!!

网友C:
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D:
不简单呐.

网友E:
楼主是高手 ,这都能想到!

网友F:
创意很好!!!

网友G:
LZ新思路啊,同贺!!

网友H:
不错值得学习,原生2.4G的怎么搞?

网友I:
不错!
再搞个壳子就完美了。

网友J(2011-02-22):
很方便啊,真有才,2.4G 的AR6100e接收能否改呢?

网友K:
是啊,pcm的怎么弄?

网友L:
高手啊,佩服

网友M:
这个要给豌豆顶起

网友N:
刚刚把备用控给卖了就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请问飞梦2.4g的信号线在哪个脚?

网友O:
好东西,不过还要费真控,还要电池,不合适,我还是带着线练吧

网友P:
请开发商将控开发 蓝牙
 请开发商将控开发 蓝牙

网友Q(2011-03-29):
请开发商将控开发 蓝牙

网友R:
有辐射哦

网友S:
环奇852的控和接收可以改无线吗?

网友T(2011-08-21):
主意不错,可控电及天线是个问题

网友U(2012-08-16):
这个帖子见得早 回头来看 居然是豌豆儿哥的精华帖

网友V(2022-02-11):
省了一根线,废了一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