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么有人用过钛螺丝 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2010-11-15):
请问有么有人用过钛螺丝 效果怎么样啊
重量是钢的一半 强度高一倍

网友A:
这个钛螺丝好是好,就是恐怕买不到

楼主:
能买到阿 大概2块钱一颗

网友B:
一架450有多少颗,我全换成这个了,

网友C:
买螺丝的钱差不多都够买台新机了。再说,螺丝强度上去了,反而显得铝合金强度不够,还是会滑丝。

网友D:
不要一味追求器材 而且钛螺丝有金属融合的问题

网友E:
真有钛合金的螺丝?
那玩意加工可不是一般难,做出来也应该一般人买不起,2块一颗的应该是假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