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扳到3D模式后,就扫齿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0-11-15):
求教大家:我昨天带着YT600E去飞,第一块电普通模式航线飞机正常,第二块电池飞机升空后,在我把开关扳到3D模式后,立即就听到了扫大齿的嘈杂声,感觉飞机失去了动力,摔到了草地上,上前检查,发现脚架摔断,大齿盘扫的很干净···很奇怪,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多谢了!

网友:
你3D状态的油门曲线怎么设置的?马达齿和大齿盘间隙大吗?

网友:
不会是大齿质量不好吧

楼主:
我的普通油门曲线:0-25-53-70-79-88-100
        3D油门曲线:100-90-100,请指教!另外普通模式飞行感觉正常,大齿盘和电机齿的距离以前飞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下传动部份,或电机固定螺丝是或松了

网友:
齿轮间隙

网友:
肯定是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传动部份,或电机固定螺丝是或松了

我身边一位模友就是这问题,还一直在说大齿盘质量不好,后来发现是螺丝松了。

网友:
3D油门曲线:75---70---75   或者3个70   可以了

网友:
大齿盘还得是原装的,副厂的就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间隙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设个过渡模式吧,悬停油门到3D之间的,别让油门一下跳上去,保护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