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450sport布线多图 控简单平衡 及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0-11-15):
布线目前是这样的 780悬停锁尾模式出现缓慢金鱼尾 大约每秒小幅度摆一个来回 请老鸟帮助判断下如何解决。(关于震动,一开始有用乒乓球的练习架,悬停乒乓球无震动,后来改了控的pitch设定,悬停的时候乒乓球会震动,但是机身不会震动)布线有什么致命缺点或者潜在危险么?
然后就是不想买调节器了,直接自己绑了一个重物在控上 除了有点沉 调节的真的蛮不错
不废话了 上图~ 然后是我遥控设置的截图 如果有耐心帮着说一下大家各个开关都用做什么功能 比如thro cut, thro hold, 双感度, 3d, 等等。。。小弟不胜感激。
这样也方便很多新手解决控设置的问题。看在这么多图的面子上给顶顶把~
控截图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7111

网友A:
首飞成功哇

网友:
这控调节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成功哇
呵呵 因为一直模拟器加4通,6个架次以后就把练习架卸了 感觉练习架在空中会使机机不稳定。

网友:
加练习架有时候是会抖动的,可以试着去掉看看,还有LZ的布线略乱啊。。。。尤其是大齿那里的线,危险啊!

网友:
电调可以放在侧板上有利用散热
接收机天线用束带固定,在炸鸡时容易把天线弄断

楼主:
呵呵 老鸟给上个布线图看看吧~~  现在一直有小金鱼尾  目前 无双桨 尾部贴标贴,悬停没发现震动 加延迟以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30的感度 延迟加到15 仍然金鱼尾。
有一个问题就是悬停的时候经常尾巴会突然上翘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风的原因。 有一次锁尾模式,接电以后,尾舵自动慢速往右摆,切到非锁尾就回中立点了。再切锁尾还是自己动,断电再开就好了。一直在中立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布线因人而异~~ 尽可能远离齿轮/电机/伺服器,其次就是美观得体。。。
你说的金鱼为应该是tail wag吧。。。 降低敏感度试试看。。。尽量在drift和wag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有一次锁尾模式,接电以后,尾舵自动慢速往右摆”
这是因为你接电的时候在陀螺仪初始化状态下你的机身晃动了,初始状态下机身一定要完全静止

网友B:
还有~~~ 皮带过紧也会导致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皮带过紧也会导致震动。。。。
呵呵 谢谢指导~
如果松会不会导致震动呢, 因为我用螺丝刀别皮带,可以比较轻松地过半,快达到四分之三了。
紧是肯定不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指导~
如果松会不会导致震动呢, 因为我用螺丝刀别皮带,可以比较轻松地过半,快达到四分之三了。
紧是肯定不紧的~

皮带驱动不多不少也会有一点点震动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有多震。 像450pro是轴管驱动震动就相对少点, 但是新手还是建议用皮带 否则一率就要换齿轮
一点小经验:可以用一些硅胶润滑油抹少许在皮带上,国内我不知道哪里有卖,不过我们这里叫silicone spray

PS: 排除皮带,你是否确定主轴和尾轴都是100%直的呢? 还有主桨和尾桨是否完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驱动不多不少也会有一点点震动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有多震。 像450pro是轴管驱动震动就相对少点, 但是新手还是建议用皮带 否则一率就要换齿轮
一点小经验:可以用一些硅胶润滑油抹少许在皮带上,国内我不知道 ...
呵呵 K&D有卖的么 你在哪里买电池,我想买25c的电池 一直飞20c的 不敢超过5分钟悬停。。。 大动作不敢做都ps 轴没问题 估计是桨不平衡 但是目前没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驱动不多不少也会有一点点震动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有多震。 像450pro是轴管驱动震动就相对少点, 但是新手还是建议用皮带 否则一率就要换齿轮
一点小经验:可以用一些硅胶润滑油抹少许在皮带上,国内我不知道 ...
我有买silicone 但是是密封用的玻璃胶。。。。 抹之前我试试会不会粘一起

网友:
顶啊啊职顶啊啊职顶啊啊职顶啊啊职顶啊啊职

网友A:
布线可以借鉴俺的 类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3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可以借鉴俺的 类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3659
呵呵 好帖子!!去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