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9X2接收机RS10DS接6V电压会不会烧毁?

楼主(2010-11-15):
我的rs10ds接收机配亚托BL-35X电调,油门线插入后接收机就可以供电,不需额外的电源,经测量电压6V,据我所知接收机是4.8V(原装
电池
是4.8V),会不会烧毁?如果要改为4.8V怎样改,把油门线拆开?用过的指导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用6V电压的。

网友B:
标称4.8V,实际上6V是没问题的,看看下面这个贴就知道了。虽然说的是Futaba的设备,但是原理是通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900

网友C(2014-03-08):
直接6V供电 对舵机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