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开放系统的遥控器

楼主(2010-11-15):
望资深模型、电子、软件、单片机爱好提供实用意见和方案
现提供个人目前构思供大家指正:
1.收发和摇杆采用现在的,可在喜欢的成品控拆摇杆或买现在2.4G收发,信号采用PPM
2.系统采用WINCE或最好用linux,中文系统,使用触摸屏,能自由设定控的功能
3.外壳应该是个欧版(做长方体最简单)

想DIY这个控的原因是感觉市面的控功能都有欠缺,如果能自己在控上编写一功能那是多少爽的事
感觉最大的难点是软件的编写,良好的人机介面,以及输出PPM信号的稳定

可能有人会嘲笑这控的设想,但生命在于折腾,人类没了理想还会进步?

玩模的目的是爽,但DIY的过程也就是享受生命乐趣的过程!

无论成功与否,最少我想过做过!(如果没做就只限想过:loveliness: )

网友:
直接用个小电脑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过,顶楼主
只不过不是学电子的,也就想想罢了

lz哪天搞成了,记得PM我哈

网友:
支持

支持自有技术创新

楼主:
回复二楼:
直接用个小电脑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已经想过,问题是全用AVR芯片还是普通小电脑(如何输出PPM)?

楼主:
现在想集思广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二楼:
直接用个小电脑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已经想过,问题是全用AVR芯片还是普通小电脑(如何输出PPM)?
AVR可能资源不够,也许用ARM可以。

楼主:
其实用什么芯片都可以,现在32位价格也不同,希望同好一起搞,特别是软件方面的高手

网友:
我已想过这个方案,硬件直接用现在的导航仪,主频500M ,64M RAM,128M ROM,新的400元的就可以,用的 WIN CE 6.0 ,4.3寸的TFT 屏 ,本身就有SD 卡,触摸,声卡,比14MZ还要好,但是不带模拟量输入,也无多余的总线接口,正在研究用SD卡的接口! 找到资料再说吧! 原来给别人做过ISA  接口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卡,开关量的卡更简单,不知哪位精通SD卡接口,我的邮箱是TZXBEAR@163.COM     大家一起搞吧,好好分享!

网友:
我的天九,我好好的研究过,ATMEGA16 没破解成功,本想研究研究里面一些功能的意义(无商业意图),搞坏了,才有LZ的想法,最主要的是控里的功能定义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暂时就是用到陀螺和定速,固定翼的功能还没接触! 哪位大师对控特别了解! 请赐教!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刚冲动买了块 S3C2440 arm9开发板:TQ2440+3.5'TFT+14DVD ,
Samsung S3C2440AL,主频400MHz
板载64MB SDRAM
板载256MB Nand Flash
板载2MB Nor Flash
一个SD卡接口,支持32GB SD卡
采用芯片UDA1341,立体声音频输出,可录音(Windows Media Player 9.0 支持MP3、MPEG2、MPEG4、WMV以及WAV等 )
14MZ 还不支持MP3,我还要放飞行电影,学习高手的技术! 啊哈哈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130W像素摄像头,可支持AV信号视频输入或更高像素的摄像头(没事拍拍美女),搞好了升级500W的
8路10位模数转换,  就这好想不太满意,要是12位的好了,天地飞新出的天九S 好像是4096的,AD就要12位的,是不是插补实现的4096呀?

配套LCD简介:
·尺寸:4.3寸
·显示面积:95.04(H)mm×53.86(V)mm
·显示颜色:16.7兆色
·分辨率:480RGB×272(横屏)
·LED 背光
·对比度:300:1
·亮度:320cd/m2(流明)
·使用温度:-20℃到70℃

先从 WIN CE 开始吧!LINUX没搞过,

网友:
14MZ 的屏是640x240     开发板中的480RGB×272好像

楼主:
新建QQ群126364443遥控模型DIY
感兴趣的朋友进入交流,旁观者勿入,谢谢

网友:
不错,很早以前想自己做,但是没时间,我可以提供一些电子方面的支持!

网友:
彩屏浪费电,wince系统很不稳定。
其实能做出最基本的稳定的发射部分就行了,其它都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

网友A:
感觉还是写个程序驱动带触摸屏重力传感器的智能手机更现实一些,手机的耳麦线输出PPM,接无线发射器。

超级OPEN了,也不用很多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写个程序驱动带触摸屏重力传感器的智能手机更现实一些,手机的耳麦线输出PPM,接无线发射器。

超级OPEN了,也不用很多的硬件。

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