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钻铣改数控

楼主(2010-11-15):
大家给个建议,改这个选多大的电机合适,

楼主:
床子一定,代发。收货后上图

网友A:
86电机,4N以上,3A以上,驱动48V以上,贴塑,Z轴加配重, 滚珠丝杆。

网友:
找CHIBI,是行家

网友:
有人舍得“23:54”发贴,就有人舍得“03:19”回贴!

精神可嘉!这阵好象都不在线了,哈哈

网友:
这机器看着挺结实。

网友:
俺買了一台,全不成,樓主早點退貨爲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6电机,4N以上,3A以上,驱动48V以上,贴塑,Z轴加配重, 滚珠丝杆。

电机扭矩4NM小了,跑空刀可以,干活恐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扭矩4NM小了,跑空刀可以,干活恐怕不行

真实的4NM,不是一般国产步进电机乱标称的所谓4NM

网友:
电机越大越好,再不行用2:1同步轮减速,一定要贴塑换滚珠丝杆,不然再大的电机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