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龙门架子怎么样才能结实不晃啊!

楼主(2010-11-16):
自己diy了一台有导轨的机器,可是那个龙门架用手推的时候会晃,像视频那样,只推一边,动的时候另一边的速度滞后,请教大家要加强那里才能让它稳固起来啊?
导轨是方钢管,一边上下各两个v型轮,龙门架立柱的木头是那种户外的防腐木樟子松,宽度是14cm,也就是v型轮的安装跨度是14cm左右,这个轮是不是装太窄了?当时为了增大行程啊!
呵呵,这个不是做雕刻机,精度不很重要,就是要牢固!

网友A:
几何怎么学的?

网友B:
太不结实了,晃的厉害哦

网友C:
再加一排轮子吧

楼主:
原帖由
林大夫
于 2010-11-16 00:04 发表
几何怎么学的?
几何早还给老师 了!!!

网友D:
晕...间隙大得太离谱了吧.

网友E:
确实要问。。。。几何怎么学的

网友F:
为取得大幅面减小轮轴距不可取。至少,在二条导轨直线度和安装水平面平行度一致性好的条件下,轮距要加宽,立架纵向横向要有三角支撑。窄轮距如三寸金莲小脚步履蹒跚,没有大脚板的走得四平八稳。

网友G:
改为立柱两边各一对

网友H:
另外,横、竖柱子之间连接,也缺乏稳固吧

网友I:
几何老师说过: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网友D:
理论上等边三角最稳定。简单点就是 底盘低的比较稳定,当然。如果1点间隙都没有。整个平台就是立柱的脚。这个应该就是间隙太大

网友J:
加斜撑!再试晃不?

网友K:
轮子精度不够,多加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