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热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我想用热切割的方法切些
圆柱形的
东西来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做?用的材料是泡沫板或是EPP

网友A:
泡沫插到轴里,电阻丝不动,转动轴,垂直度不好控制奥
没切过圆的,貌似这办法可以

网友B:
用偶的CNC泡沫切割机。。。。。

网友C:
泡沫两端粘上硬纸壳的圆片,电热丝紧贴圆片切,就出来圆柱形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蛮好,LZ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