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薛童铭的亚拓700E F3C直机视频 - 增加了装机建议。

楼主(2010-11-16):
装机建议:

装机的过程发现这是一款相对较为容易组装的F3C飞机。机身与其3D姐妹机T-Rex 700E 3D基本相同。舵机座升级为金属,尾舵杆改为碳纤,加了防磨套并减为两个支撑,使磨擦力更加减少。大齿盘采用斜齿使啮和更加柔和。碳纤加强的平衡杆应可以减小动态变形。旋翼头的设计相位是锁死在90度的,不能调相有点遗憾。组装电动飞机时不建议用很多螺丝胶以免撤卸维护困难。建议用电变器的控速模式,参考转速为:悬停1480-1530,模式1(航线、斤斗等):1850-1950,模式2及软3D2000-2100

有朋友问及F3C循环螺距的设置。F3C循环螺距的设置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用低度数设置以获得最大的平稳性。如有的选手悬停模式用到2.5度(升降和副翼)加上30%EXP;上空模式用5度。但你必须十分小心,手必须超前快速控制,否则会感到舵面不够用甚至因控制严重滞后而摔机。这种设置抗风能力较差,可采用双设置风大时切换,新手不建议使用。另一种方法是用大度数,一个极端是悬停用4.5度,上空模式用7度,以极限情况下不卡住为限。这样的设置要求手的控制精准,并不能对其它舵面有连带。你也可以取介乎于中间设置。还可配上45%甚至更高的EXP。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所以设置不会完全一样。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反复试验。

另外建议转速不宜过高,螺距不宜过大,否则电池不足以维持长达10分钟的三个静态动作和七个上空动作的飞行。要把飞机设置在“甜蜜点”状态飞行。
仅供参考。
感谢亚拓公司赞助!

网友:
薛童銘~加油,期待你的視頻!

网友:
只要是薛同学的贴子,见了必顶~~~~~~~~~~~加油~~~~~~~~~

网友:
晕死,还以为飞行视频了,没想到纯粹广告啊

网友A:
为何亚托厂手都用t插呢,不怕过热吗。。

网友:
这个广告片段做的好。YT会支付你广告制作费得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亚拓制作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亚托厂手都用t插呢,不怕过热吗。。

我们用的是亚拓的T插,很贵,好几十一对

网友C:
没看出来,3c和3d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就是把d变成c了,就3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3c和3d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就是把d变成c了,就3c了

等你会飞3c就知道啦,希拉贝尔比,副翼,大桨,横轴胶圈,足矣

网友D:
楼主您好,有空指教一下好吗?谢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5873

网友:
薛同学的帖子要顶,期待700E F3C的飞行视频

楼主:
装机建议:
    装机的过程发现这是一款相对较为容易组装的F3C飞机。机身与其3D姐妹机T-Rex 700E 3D基本相同。舵机座升级为金属,尾舵杆改为碳纤,加了防磨套并减为两个支撑,使磨擦力更加减少。大齿盘采用斜齿使啮和更加柔和。碳纤加强的平衡杆应可以减小动态变形。旋翼头的设计相位是锁死在90度的,不能调相有点遗憾。组装电动飞机时不建议用很多螺丝胶以免撤卸维护困难。建议用电变器的控速模式,参考转速为:悬停1480-1530,模式1(航线、斤斗等):1850-1950,模式2及软3D2000-2100
     有朋友问及F3C循环螺距的设置。F3C循环螺距的设置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用低度数设置以获得最大的平稳性。如有的选手悬停模式用到2.5度(升降和副翼)加上30%EXP;上空模式用5度。但你必须十分小心,手必须超前快速控制,否则会感到舵面不够用甚至因控制严重滞后而摔机。这种设置抗风能力较差,可采用双设置风大时切换,新手不建议使用。另一种方法是用大度数,一个极端是悬停用4.5度,上空模式用7度,以极限情况下不卡住为限。这样的设置要求手的控制精准,并不能对其它舵面有连带。你也可以取介乎于中间设置。还可配上45%甚至更高的EXP。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所以设置不会完全一样。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反复试验。
    另外建议转速不宜过高,螺距不宜过大,否则电池不足以维持长达10分钟的三个静态动作和七个上空动作的飞行。要把飞机设置在“甜蜜点”状态飞行。
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亚拓的T插,很贵,好几十一对

这次3DX 那台 700E 是否就是这种 几十一对的 T 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有空指教一下好吗?谢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5873

您好,
已经回复了。谈不上指教,只是分享一些我的了解。另外,不同的飞机具体设置也不一样。可以在该范围内做初步设置,然后根据飞行感觉细调。
Good luck!

网友:
到时候F1正式开放的时候我们来拍摄一次正式的3C飞行视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次3DX 那台 700E 是否就是这种 几十一对的 T 插?

嗯,沒错。。。就是台湾小神童空中断电的那种T插,当然,如果你没有小神童那出神入化的3D技术,是不会松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沒错。。。就是台湾小神童空中断电的那种T插,当然,如果你没有小神童那出神入化的3D技术,是不会松脱的

台湾小神童当时因为急了上场
没有将T插插到底插到一半
因此才空中松脱了
如果插到位全球这么多顶尖高手飞行
空中要松脱还真不容易了

网友:
顶楼主,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感谢亚拓公司赞助!
能做厂手,不容易啊,还好飞机不用自己出米。这个还是不错的。 。

网友:
原来神童也有犯此种马虎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有空指教一下好吗?谢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5873

分享一些相关设置内容:
F3C飞行螺距和油门曲线的早期的设定为最大限度确保每一类动作的完美,所以分得比较细,一般有悬停模式(NORMAL)、航线及筋斗模式(LOOP)、横滚模式(ROLL)、和3D模式。有的飞手分得更细一些。以往的A组和C组动作飞机大都是正飞,所以采用的螺距曲线一般都不对称。从2010年开始实行的P组和F组动作增加了倒飞和三D元素,所以随着大家对3D飞行的熟悉,可以只用悬停和3D两个基模式。F3C设置的一个原则是让飞机在桨距的甜蜜点附近工作,然后用调整油们获得相应的转速。转速一般为悬停1500/分,上空2000/分。如果使用定速器,效果则更好。
下面分享薛童铭在京商飞机上使用的设置。

网友:
这些参数一公布,又有很多爱好者受益了,少走弯路!顶

网友:
不懂f3c,学习下!

楼主:
亚拓T-Rex700E F3C虽然装好但还未试飞。
由于薛童铭学校功课较忙,有三周没有去飞场了。争取下个周末去飞场试飞调试后再与大家分享亚拓T-Rex700E F3C的详细设置。
谢谢!

网友:
正在找资料太感谢LZ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亚拓T-Rex700E F3C虽然装好但还未试飞。
由于薛童铭学校功课较忙,有三周没有去飞场了。争取下个周末去飞场试飞调试后再与大家分享亚拓T-Rex700E F3C的详细设置。
谢谢!

下周有时间一起飞呀Brand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周有时间一起飞呀Brandon

好啊。我们争取在星期六下午去颛新路飞一下。在上海已经7个月不能飞了,恐怕都忘了飞场的路怎么开了。现在终于解禁了,该去会一会老朋友了。
一起来热闹一下吧,来时电话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我们争取在星期六下午去颛新路飞一下。在上海已经7个月不能飞了,恐怕都忘了飞场的路怎么开了。现在终于解禁了,该去会一会老朋友了。
一起来热闹一下吧,来时电话联系。

好的

网友:
把一个T插插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哦…三四十分钟还是三四秒?!感谢亚拓的赞助?怎么不见亚拓赞助普通玩家呀?还把飞机越造越烂,嫌赚的钱不够啊?各取所需罢了…

网友(2011-04-23):
不好意思了……那天心情不好语言过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