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另类改无刷

楼主(2010-11-16):
方案一
改电调连接四合一大致原理图

电调改动图示

方案二
再次使用上转换器,其它和方案一,改电调连接。

具体请移步http://bbs.mx3g.com/thread-130199-1-1.html

网友:
好办法!
省下转换器了

网友:
不错不错,对电调动手术。

网友:
楼主的方法真是很另类,当时我也改过无刷LAMA,
为的不是马达容易消耗,而是怕烧4合1,
后来明白一般只烧7413,就由它去了
-------------------------------------------------------------------
毕竟原来的设计,结构很简洁,

网友:
最后顺便看看自己制作的低压报警器,电压低过7.4V就报警

这个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问问

报警器是怎么做的

楼主:
TL431+8050+3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可选幻彩的)+一个蜂鸣器(有源的)

楼主:
有需要我可以上图

网友:
感谢楼主,那就麻烦上个报警器的图吧,顺便能介绍下原理么,方便我们改不同的电压?用个可调电阻?

网友:
我也想看电路图。谢谢发一个吧!

网友:
请楼主上报警器的电路图了. 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我画了一个图,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样的电路……
电池电压大于7.4V(图中的电压是7.5V)时,LED没有点亮、蜂鸣器也未鸣叫:

电压低于7.4V(图中电池电压是7.3V)时,LED被点亮、蜂鸣器开始鸣叫:

图中的三极管2SC2240可用2SC9013替代。
将R2改为可调电阻的话,报警电压便可选择了……
注解:图中的XMM1是虚拟电子电路中的万用表,用于检测采样电压并显示出当前电压值,不是电子元件,与之相关的连线可去除。参看下图: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哥帮发图,我搞错了应该是NPN管,还有我说的并联式为了可以宽电压,还有要加串上D1,不然会微量和微响,因为TL431   K-A=2.5V,故Q1发射极=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帮发图,但图中有误,Q1不应是NPN管,应该是PNP的,我上面说8050是说错了,应该是8550,还有发光二极管应该和蜂鸣器并联,要不然蜂鸣器声压很小,因为发光二极管有2点多伏压降

1、用PNP的管子似乎不行吧……
2、LED不与蜂鸣器串联而采用并联的话,近7V电压(7.4V-0.7V的管降=6.7V)直接施加于LED受的了吗?
3、串联的情况下,LED是会有近2V的压降,若蜂鸣器可以选用低电压的,比如3V的,就会很响了……
4、非常想看看你设计的电路 ,也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PNP的管子似乎不行吧……
2、LED不与蜂鸣器串联而采用并联的话,近7V电压(7.4V-0.7V的管降=6.7V)直接施加于LED受的了吗?
3、串联的情况下,LED是会有近2V的压降,若蜂鸣器可以选用低电压的,比如3V的,就 ...

NPN管没错的,是我自己搞错了,意外 对不起

网友:
看了你这个图。觉得不大对啊……
1、电源电压高的时候,采样电阻R1与R2的抽头电压高,那么431导通。PNP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基极电压约2.5V左右,于是三极管道通,蜂鸣器和LED都处于工作状态……
2、电源电压随着使用而逐渐降低,那么采样电压也跟着下降,当采样低于2.5V后,431截止,PNP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由R3提供,该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了。于是pnp三极管截止,LED和蜂鸣器都停止工作……
当LED不亮、蜂鸣器不响就表示电压偏低了,是这样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8050+3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可选幻彩的)+一个蜂鸣器(有源的)

电路图中还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哦!

楼主:
还有要加串上D1,不然会微量和微响,因为TL431   K-A=2.5V,故Q1发射极=2V

楼主:
晕,有忘记改R3了,是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还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哦!

这两个可以不加,通过修改R3偏置电阻达到限流,但会微亮和微响而已,我也是后来才改的,R4是为了适应更宽电压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