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桨主轴的密封圈英文名字怎样写

楼主(2010-11-16):
各位老师,本人制作的船桨主轴套管需要一种密封圈,它可以防止水渗进入船体内部。现有两根轴,一个直径6毫米,一根直径8毫米,使用多大的密封圈可以达到较好的密闭性。这种密封圈的英文名字怎样写?什么商店有出售这种东西的?请不吝指教。谢谢。很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本人制作的船桨主轴套管需要一种密封圈,它可以防止水渗进入船体内部。现有两根轴,一个直径6毫米,一根直径8毫米,使用多大的密封圈可以达到较好的密闭性。这种密封圈的英文名字怎样写?什么商店有出售这 ...

一般情况下轴套密封采用特氟龙材料车制的较多,优点是自润滑、耐磨。车制的轴封外径稍大于轴套内经即可(大2-5丝左右),紧配于轴套两端。也有采用不锈钢或黄铜车制的轴封。如采用橡胶材料,则与轴存在摩擦,磨损较为严重,阻力也大。轴系密封防水主要靠轴套与轴之间填充润滑脂来实现,比如你的轴是6毫米直径,就可以采用8毫米轴套,以此类推。润滑脂用普通黄油,锂基脂等均可。轴套在船体内部的部分可以焊接一段垂直导管,方便维护保养时加注油脂。导管顶端应有密封帽防止进水。(密封帽可以用适当的塑料管热熔封住一端做成)
橡胶密封圈英文统称 O ring,密封圈也叫 seal / seal ring。

网友:
二楼的说得很对,一般我们都翻译为O ring。

网友:
不知LZ指的是那种密封圈。

跟轴接触的轴套叫 Bushing,有铍铜制,Teflon制,铅制+涂层 等多种。

软轴外面的软套管叫 Liner。有Teflon Liner,Nylon Liner....

最外层金属套管叫 Stuffing Tube.
......
......
鉴于此处承受的巨大径向压力、高转速的摩擦、振动、润滑油流失......所以基本没人用 O-ring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O-RING(通常叫它O圈)不是我要的那种密封圈。这种密封圈的材质是硅橡胶,结构也比O-RING复杂多了,内中还有一个钢丝弹簧圈,起箍紧的作用,与转动轴接触的地方非常薄,好像是两层,我见过它的结构和样子,只是手头上没有实物,上不了图,真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这种密封圈常常用在潜水泵上,长时间使用后,转动轴会磨出凹痕,与转动轴接触的橡胶部分也会磨损,这时,水就会渗进电机舱,要么潜水泵要漏电,要么潜水泵要烧毁。我这么说说,可能会有提示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叫骨架密封  我qq370863539

楼主:
斯普鲁恩斯老师,你的QQ加不上呀,要验证码,还要说上一句话什么的,真不知道QQ上加个朋友这么难。等我再加加看。

楼主:
各位老师,我有照片了,请看看它吧。那张变速器的照片上有这种密封圈,我是在咱们论坛的帖子上发现的,下 载后用在这里也不知道侵权不?请那位朋友看到后,不要责备。 咦?怎么发不上照片呢?怎么办!那我另发吧,可能就跟不上这个原始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