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DX7这种控的原装电池寿命多久?

楼主(2010-11-16):
dx6i用的5号电池,市场上随便买
dx7用的这种电池,有几点不太清楚,请高手帮忙解答:
1.寿命大概多久?
2.每次是否要用到低电压报警才充电?
3.是否有替换电池?

网友:
dx7的电池也是镍氢充电电池。只不过包起来罢了。寿命和充电电池一样。很长的
单节电压用到1V左右就好充电了。8节的电压就是8V到9V左右。
替换的电池肯定有了。淘宝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A:
1、原装是镍氢电池,寿命自己百度一下。应该可以循环上百次的。
2、不需要,可以随时充。
3、可以改用锂电池+2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它这个电池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装是镍氢电池,寿命自己百度一下。应该可以循环上百次的。
2、不需要,可以随时充。
3、可以改用锂电池+2个二极管降压。

如果是原装电池,理论上应有近千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