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电工师父

楼主(2010-11-16):
1.5千瓦3项电机 是裁纸机上的~  要用多大的变频器 才能在220的市电上用  并且不是很影响功率。(因为切纸厚度在500张)
准备到12月份去郑州买 数码相机 和 变频器 。

楼主:
因为接入380的电  需要300-500的接入费   天草的电业机构 就是电老虎

楼主:
还得买一块 380的电表 有是几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接入380的电  需要300-500的接入费   天草的电业机构 就是电老虎

你听错了把 我们这边需要3-5千  一个数字表 加个塑料箱子 都要1千多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个220V的电机省事。弄变频器多麻烦呀。再说你也不需要变速。

网友A:
最好直接买220V的变频器!
220V入,三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买220V的变频器!
220V入,三相出

正理。
地板说的也有道理。

楼主:
谢谢 007  220相接入三项出  这样的变频器需要多钱?

网友:
如果不要求调速的话,能换220V的电机吗?我想换电机是最省事、省钱的方法之一。

网友:
接三相电要4-5000,不是你说的几百。变频器用比电机大点的,买大不买小哈!

网友:
1.5KW

楼主:
害怕换220的电机装不到裁纸机电机的机座上面

网友B:
建议用2.2KW变频器,并把电机Y改成△接法!Y是每相380V,△每相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2.2KW变频器,并把电机Y改成△接法!Y是每相380V,△每相220V.

嗯,支持!
一般2.2KW单相入变频器可以上淘宝搜搜
仅供参考:http://s.taobao.com/search?q=2.2kw+%B5%A5%CF%E0+%B1%E4%C6%B5%C6%F7

网友:
用2.6KW的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