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为什么不用主桨气流控制方向?

楼主(2010-11-16):
突发奇想,如果
直 升 机
不装尾桨的话,利用主桨产生的气流,然后把尾巴改成个类似襟翼的结构,用
舵机
控制气流通过襟翼的方向,来抵消机身旋转和控制方向,这应该是可行的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有

网友A:
真的
直 升 机
好像可以,模型就算了,举个反例,倒飞时怎么控制?

楼主:
倒飞?啊,这个没想到
如果不考虑倒飞的话,那么这样设计就大大简化了结构,模型上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有动手能力的达人们试一下撒

网友B:
真机上见到过。不过,模型上应该不够,力度不够,锁尾也应该达不到要求。而且,结构上就不一定比现在的简单,还有重量问题。

网友C:
真机上面有种无尾桨系统,好像是用发动机排气从尾巴侧向排出去,然后和主桨气流混合产生反扭力来着……
据说噪音小,还不会尾桨故障~

网友D:
思路对!真机上有,叫无尾式设计!
就是利用导引主旋翼的下洗气流抵消反扭力的!但肯定没法倒飞!

网友E:
主桨产生的气流太小 根本不够用来抵消飞机自旋的

网友F:
对对 只靠主桨的下洗气流是远远不够的,真机是把排气管转移到尾巴处、利用空气动力来抵消扭力的;不是只靠主旋翼气流。

网友G:
真机的是notar系统,百度

楼主:
根据老大们的指引,搜着几个图片MD-6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