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双翼机,...开工啦...这次不忽悠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1-16):
F18切好,,发现这个双翼机比较爽....决定折腾一架````

网友:
翼展多大?

网友A:
看比例,900MM有吧!就机我以前做,700MM翼展,KT板的,起飞重量230克,当是用的是2208,1047桨,2S450毫安电池,好飞!

楼主:
翼展80多.,.我做的是仓身的.....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强度好多了```上最新进度..上完洗手吃饭了````

楼主:
现在不算连杆和电机座有380多g了

没有小电池了`用的3S 1500 25C的,.,,凑合吧`````

楼主:
完工了,,起落架等试飞完了再装``

网友:
折腾,使劲折腾

网友:
上校手工好了得 重是有一点,.慢慢减肥吧!

网友(2010-12-19):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双翼机的舵机安装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比例,900MM有吧!就机我以前做,700MM翼展,KT板的,起飞重量230克,当是用的是2208,1047桨,2S450毫安电池,好飞!

点击KV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