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浅谈MPX自由混控(1)

楼主(2010-11-16):
@本帖只讨论MPX自由混控,不与其它模式混控比较优劣;
@本帖只代表个人理解,非官方言论,如有错误,请友善指正。

MPX自由混控定义了4种主要的对象:部件Widgets / 控制Controls / 混控Mixers / 舵机Servos
摇杆Sticks和开关Switches都属于部件Widgets,区别是摇杆输出模拟量,开关输出开关量;

控制对象代表模型上的实体,比如:AIL/ELEV/RUDD/THRO等

控制有1个数据线输入/1个数据线输出接口;也有FM2/FM3/FM4/FM5飞行模式选择控制线接口,当飞行模式没有被选中时,使用缺省的FM1模式;当两个以上飞行模式被选中,则按照优先级排序FM5>FM4>FM3>FM2>FM1

每一个混控对象有8个可以选择的数据线输入/1个数据线输出,每个数据线输入都对应一条可选择曲线

舵机有1个数据线输入/1个数据线输出,由于内置输出曲线,所以舵机输出可以获得非线性的特性。

其它辅助的对象有:微调Trims / 曲线Curves / 定时器Timers / 蜂鸣器Beeper

网友:
先进的东西!功能强大!

网友:
有點深奧

网友A:
顶起来!
看来这个也是高人!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舵机非线性输出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
看来这个也是高人!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舵机非线性输出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功能,在我看到的MC4000的资料中只是这么提到,在royal中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舵机校正,包含了5点校正曲线,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任何两个舵机的特性都是不一样的,中立点/舵机行程/线性,通过舵机校正,就可以在相同输入舵机控制信号时,存在个体差异的舵机能够通过校正到几乎一致的状态。

同样的1.5ms信号,如果没有通过校正的话,中立点是不一致的,当然在其它控里有SUB TRIM这个项目;但是在MPX的控上,同样的1ms~2ms信号,通过舵机的曲线校正后,就可以在不同的舵机上实现“几乎相同”的偏转角度

把模拟信号的非线性处理放到两端的部件Widgets和舵机Servos上来处理我觉得是可取的,这样在控制Control到混控Mixers的设置上都可以不用考虑模拟器件的差异对设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