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洞开大了咋办呐?

楼主(2010-11-16):
头罩洞开大了咋办呐? 橡皮圈圈容易掉下来。 有XD朋友碰到我这样雷人的情况嘛

网友A:
找一种透明的薄朔料壳,应该很容易找到,透明的,厚度与机头罩差不多的,一般是包装塑料壳,例如,超市有的剪刀,筷子,或其它的包装壳。
一小块,剪成直径1.5到2MM就行,用502粘到机头壳里面,再钻孔就行了。

网友B:
再买一个

网友C:
改了地方自己钻孔,两边钻对称了,自己感觉安装位置

网友D:
换个大一号的头罩固定柱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主意!!! 我的头罩裂了也可以用这方法铺强了.....!!!!!!!!!!!!!

网友F:
好招数啊!

网友G:
热熔胶 粘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