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5AH的电瓶可以用B6冲吗

楼主(2010-11-16):
有人可以推荐一款冲12V45AH的汽车电瓶的
充电器
吗,就冲这个,谢谢,有人冲过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冲 我就冲过40AH的
但是时间会很长

楼主:
一般要多久,充电器冲到了会自己停吗,谢谢

网友B:
B6充45AH的电池,满负载也不到4A,起码要充十几个小时才行,如果你的电池性能良好的话,当达到截止电压时,B6应该能自停的。如果你的电池太旧了极板软化严重的话,达不到B6的截止电压,B6就会一直充下去,加速电池损坏........

楼主:
那冲45AH的电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谢谢

楼主:
就冲电瓶阿,不需要这么好的吧

网友C:
专门冲蓄电池的充电器100多,汽配市场里面很多,很大很重.

网友D(2011-01-31):
用B6把充电时间设置长一点就行,没必要再买充电器。

网友E:
最好的是吧,哪就是用15V1A的10个电源冲6小时

网友E:
或者把电瓶给我,我帮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