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雕刻机,各位大侠看看这几个哪个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0-11-16):
想买个雕刻机,各位大侠看看这几个哪个更适合新手!!!

◆XYZ轴行程:200×130×40MM
◆外型尺寸:长*宽*高=45*36.5*36.5
◆丝杆:8mm 不锈钢丝杆,螺距1.25mm,铝合金弹性联轴器
◆导轨:采用直径12mm镀铬光杆(硬度58-62)
◆步进电机:XZ轴二手 1.55A 3.1V 42*42*48 步进电机,Y轴 1.2A 4V 42*42*58 二手东方42步进电机
◆主轴电机:全新 24V-48V 带0-4mm钻夹头 超静音直流电机。也可选美国二手60V主轴电机
◆雕刻指令:G 代码,一般采用MACH 控制系统
◆主机框架:采用10MM 非再生PVC板材,数控切割而成。
◆精度指标:加工精度 0.1mm左右、重复定位精度 0.05mm 左右、主轴径向跳动 0.05mm左右
【电控部分】
◆TA8435三轴驱动器一件(带说明书)
◆并口线一条

楼主: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345X370X 340mm
    有效行程:200X160X50mmCNC-DIY馆
  工件最大厚度:<60mm
    工作台尺寸:300X220X8mm
    机架材料:6061硬质铝合金(表面简单喷漆装饰)
  步进电机:1.2A42型二相步进电机|cnc DIY
  传动单元:1004高速精密梯形丝杆CNC-DIY馆
  滑动单元:X轴13mm圆轨,Y轴13mm带支撑轨,Z轴10mm圆轨DIY雕刻机|cnc DIY
  最大空行速度:5000mm/minCNC-DIY馆
  最大雕刻速度:3000mm/minCNC-DIY馆
  重复定位精度:优于0.03mm
    实际雕刻精度:优于0.05mm
  主轴电机:200W直流电机+ER11夹头,转速5000~9000转/分钟DIY雕刻机|cnc DIY
  电控单元:3977三轴步进驱动器+配套电源+主轴专用调速电源
  全套重量:15kg
   全套包括:雕刻机一台,配套电控箱一台,附件一盒(含刀具5支,压板一付,备用碳刷一付,主轴专用扳手一套,主轴保险一支),并口数据线一条。用户只需自备电脑即可。全套备齐,到手即用。

楼主:
NO.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参数
1 最大行程 X行程 180mm
Y行程 250mm
Z行程 30mm
2 平台尺寸   270x350mm
3 分辨率  0.0125mm

4 结构 台面结构 铝合金板材(帶梯形槽)

5 机器自耗功率   <300W
6 速度 最大空行速度 4000mm/min
最大雕刻速度 3000mm/min
7 主轴 主轴消耗功率 200W
主轴转速 5000-20000r/min

8 刀具直径

运行模式

0.3-3.175

步进+细分

9 工作电压   AC220V/110V(可定)
10 运行指令   G代码
11 操作系统
   WIN2000/XP
12 净重   17Kg
13 毛重   20Kg

楼主:
型    号:3040B
最大行程:X 300mm  Y 400mm  Z 50mm
工 作 台: 360*500mm
整机体积:600*400*300mm
加工精度:0.1mm        重复定位精度:0.08mm
主体结构: 铝合金板材
结构XY丝杆:梯形
主轴功率:200W
转速范围:1000-20000RPM
运行速度:MAX 800mm/min  (空载MAX 1000mm/min)
运行模式:步进+8细分
工作指令:G代码
操作系统:WIN2000/XP
接口类型:并口
工作电压:110-240V/50HZ
整体功率: 400W
重    量:25KG
附    件:驱动盘(包括学习教程),数据线,电源线,夹头钥匙,雕刻刀具一把,
小工具一把,压板一副。

楼主:
◆有效行程:390X290X90mm
◆工件高度:小于90mm(工作台与Z轴下板的间距)
◆工 作 台:T形槽铝型材(尺寸:550X360X20mm)
◆机架材料:铝合金+工业铝材
◆滑动单元:X轴16mm镀铬圆轨,Y轴16mm镀铬圆轨,Z轴16mm镀铬圆轨
◆步进电机:二手2A二相57步进电机
◆传动单元:1404高速双旋道精密梯形丝杆+铝合金弹性联轴器
◆主轴电机:200W直流电机(美国二手,超低噪音,转速8000,ER11夹头)  带有风扇,可长时间工作。
◆雕刻精度:优于0.08mm(雕正方正圆、排孔,实测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优于0.03mm
◆空行速度:大于4000mm/分钟
◆雕刻速度:100~3500mm/分钟

◆4个底脚有固定螺丝孔,可方便客户固定。
◆整体加强说明。底部用15厚的铝板,然后在最底面还加了二根加板铝板8mm的,可让机子在使用中更稳定。

◆支架为10mm硬铝板,底座为15mm硬铝板,还设计有安装底脚孔。
牛力加工说明:经测试可以在A3,20#,45#钢表面或分层、型腔加工,模具加工可以后, PCB之类的更不说了。

【电控部分】

◆步进驱动:2.5A(3A)三轴步进驱动控制器
◆驱动电源:24V 10A开源电源
◆主轴电源:90V调速器雕刻机专用
◆全套重量:约40KG
附件:软件光盘、数据线、电源线、夹头钥匙、雕刻加工刀具4把

赠送:教学光盘一张  压板2副(高度可调)

楼主:
【光机部分】
◆有效行程:390X290X90mm
◆工件高度:小于110mm(工作台与Z轴下板的间距)
◆工 作 台:T形槽铝型材(尺寸:550X360X20mm)
◆机架材料:铝合金+工业铝材
◆滑动单元:X轴16mm镀铬圆轨,Y轴16mm镀铬圆轨,Z轴16mm镀铬圆轨
◆步进电机:二手2A二相57步进电机
◆传动单元:XY轴1605滚珠丝杠+Z轴T形丝杠+铝合金弹性联轴器
◆主轴电机:200W直流电机(美国二手,超低噪音,转速8000,ER11夹头或钻夹头)  带有风扇,可长时间工作。
◆雕刻精度:优于0.05mm(雕正方正圆、排孔,实测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优于0.02mm
◆空行速度:大于4000mm/分钟
◆雕刻速度:100~3500mm/分钟

◆支架为10mm硬铝板,底座为15mm硬铝板,还设计有安装底脚孔。

【电控部分】

◆步进驱动:2.5A(3A)三轴步进驱动控制器
◆驱动电源:24V 10A开源电源
◆主轴电源:90V调速器雕刻机专用

◆全套重量:约55KG

网友:
还是用价格来决定一切吧

网友:
都太单薄

网友:
貌似 龙雕 的 和第二个相对好些

第一个最省钱

新手的过程很短的,  还是找个能实际做点东西的机子好些

给你多一个选择吧

温州通卡 那里有周铁的机子  , 你可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96095489

网友:
超低噪音还能理解一点点,超低静音是啥概念?静音已经是无音了,难道是超过无音变有声?

角接触轴承的无刷主轴都没声张低噪音,拿来带刷的普通深沟球轴承的代用电机就能号称超静音?

网友:
不太好选择

楼主:
这个怎么样?2600元。

技术指标
机体框架材料:工业PVC板
行程xyz--230X260x140
丝杠导程:5mm
丝杠精度:优于0.02mm
整机精度:优于0.05mm
导轨:XY直径16的光轴,Z直径12光轴
最高速度:5000mm/分钟
驱动芯片:东芝3977,驱动板电压DC24V6A
与pc连接方式:标准并口电缆
标准附件:电控箱;对刀器;并口电缆;控制及设计软件。

楼主:
请用过的老师说说!主要刻有机玻璃,看看哪款能达到要求,又省钱。谢谢!

网友:
我比较喜欢3580第一款,看上去是有生产能力的厂家做的,不象DIY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用过的老师说说!主要刻有机玻璃,看看哪款能达到要求,又省钱。谢谢!

哪款都能达到你的要求,先说你想花多少钱?要什么效率?

网友A:
2.3的机,在生产过程种很专业,生产机器的可能是搞机械出身。用的新电机不失磁。
1机如果按后机的用一个软管把线固定在一起好些,便宜。
如查要加工一些较精密的商用部件,最好选专业造机者的。

网友:
所有都能满足你.如果只是学习.  要是你还希望出掉.然后再进新机器的话.我建议你直接上龙雕的铸铁. 如果你根本不打算日后继续使用.只是想学习.雕刻点模型轻木.建议你选老林的或第1款.看你口袋里的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的机,在生产过程种很专业,生产机器的可能是搞机械出身。用的新电机不失磁。
1机如果按后机的用一个软管把线固定在一起好些,便宜。
如查要加工一些较精密的商用部件,最好选专业造机者的。

如何看出专业?

有人问我,你的什么牌子人家正规厂子有牌子的都和你的价格差不多,我回答他:你要阿迪还是耐克?我给你印一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