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螺距曲线,主旋翼没反应

楼主(2010-11-16):
JR dsx7的控,用螺距尺调整螺距,进入控的螺距标准模式,调节那5个点,从0%-100%都试了一变,观察主旋翼没有变化,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

嗯?是啊,我油门锁定了,因为我没有把电机线拔掉,所以把油门锁定打开了,虽然控里油门拨杆打上去了,但应该是没有油门的。
问题出在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啊,我油门锁定了,因为我没有把电机线拔掉,所以把油门锁定打开了,虽然控里油门拨杆打上去了,但应该是没有油门的。
问题出在这?

一定是这个问题.赫赫.

网友B:
飞行模式开关要打到相应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开关要打到相应的模式

正解。油门杆也要移到要调整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

油门不锁定的话,如果调节螺距时还要把油门移动到相应位置,那不要出大事?除非拔电机线,没那么麻烦吧

楼主:
是啊,到底调节螺距时在油门锁定模式下可以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只要油门锁定时的螺距曲线没有改动,用的就是默认的0到100%的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拔电机线,DSX7油门锁定也是一种飞行模式,油门锁定状态下调的是油门锁定的曲线,飞行模式下调的是飞行模式的曲线,两者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