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能否做kt机动力

楼主(2010-11-16):
各位老大帮帮忙,本人新手,想做个机机,有20a有刷电调一个380
电机
一个,能否做kt机机的动力,再就是他推辞一个
电池
,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你手工足够好,完全可以
翼龙的有刷版本就是380电机+8.4V 1000mah镍氢电+7040背推桨
当然也可以做滑翔机,更容易成功
我试过用3S电池飞翼龙,动力相当爽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要是拉的话,用什么桨!

网友:
我看挺难,主要应该是翼型不好做,重量也难控制。无刷的电机轻一半,但动力却能做到x2。

网友B:
有刷电机动力并不弱 只是效率低点 电池费点

楼主:
哦。谢谢各位,那我还是直接搞个无刷的吧
!

网友A:
其实现在无刷已经很便宜了,反倒是有刷电调不好找

网友C:
有刷电调可以自己做很简单
有刷电调可以自己做很简单 1个9014三极管,一个8550三极管,一个N沟道大功率场效应管,8分之1电阻:10K*2 ,1K*2 ,200K,20K(微调) 电容:100U 2.2U 104*2 稳压管78L06小功率2个并联 洞洞板一小块 全重不超过10克,全用普通废旧电路板拆得,就算是买零件也不超过6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