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割草机发动机里进了大量铁粉怎么清理?

楼主(2010-11-16):
去掉曲轴箱多余部分,锉的时候大量铁粉(超细的)进入曲轴箱,包括轴承,不过气缸没有进铁粉
直接泡水里能行吗?合金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能直接泡水里.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割草机发动机解体,曲轴箱泡在柴油里,用小毛刷刷洗曲轴箱.如果自己的动手能力差,就请懂汽车修理的搞.

网友:
分解清洗,找修摩托的。
可以用汽油煤油柴油洗,就是不要用水。

网友A:
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锉之前里面塞上布 什么的 干完拿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用强磁试一下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汽车配件市场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锉之前里面塞上布 什么的 干完拿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我已经把曲轴箱盖拿下来,锉的就是盖,现在箱盖上全是铁粉,没办法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分解割草机发动机,再泡在柴油里用小毛刷刷洗曲轴箱。最懒的方法发动机泡在柴油里用小毛刷刷洗,再用手转一下运动部件,使铁粉落到柴油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