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行者一点问题

楼主(2010-11-16):
对四轴飞行器产生兴趣,刚入手一台330-S,本人只有普通四通遥控器。按说明书是可以飞的,但无法设置参数。我想飞起来一定很不易掌控。因此盼先行者介绍一款便宜又能满足设置参数的遥控器!先谢谢了!

楼主:
 2801是啥意思?

网友:
只要是4通就够了 或许会有感觉操作不够细腻 但飞的是没问题的 330要调的就是个感度 直接在飞控上调 比450要容易多了 连lama会出现的双翼都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A:
LZ不会只飞过LAMA吧?我建议飞330X还是配一个稍微高档一点的控。不说2801的话,6EXHP至少也要上嘛。而且建议上2.4G。

网友:
建议还是配一个高档一点的控。DX6I或6EXHP至少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会只飞过LAMA吧?我建议飞330X还是配一个稍微高档一点的控。不说2801的话,6EXHP至少也要上嘛。而且建议上2.4G。

是我只飞过LAMA   也是准备换个控 好好来飞 就是不知道该上什么 总觉得2.4的不是很稳定 还是想用FM的 可能是个人的习惯吧
而且好像2.4的容易和图传啊这些的冲突

网友A:
你如果用2.4G控的话,你的图传可以用5.8G。这样就不会冲突了~
2.4G肯定是要比FM来得稳定,还没有同频的烦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再高一点的遥控器还没到手的情况下,我用四通按照说明书进行了设置,结果两只桨转,另外两只不转,要将副翼微调向左打到低,另两只才转!而且转的不均匀像打摆子!请模友们帮忙诊断和指导该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2.4G控的话,你的图传可以用5.8G。这样就不会冲突了~
2.4G肯定是要比FM来得稳定,还没有同频的烦恼。

有推荐没?正在头疼买什么设备来挂在330上拍点小片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推荐没?正在头疼买什么设备来挂在330上拍点小片段

GOPRO啊,又轻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