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杆的Z字头如何弯,太费事了,哪里有Z字钳卖?

楼主(2010-11-16):
多少钱,请给个链接。

网友:
钳子折两下就好了。。。

网友:
先把钢丝上煤气炉或者气体喷枪烧红自然冷却,这样退一下火就软了易弯,弯完之后再烧红用水冲一下淬一下火就又恢复硬度了

网友:
我用液压接头钳改的很好用

网友A:
尖嘴钳,如果楼主不会用,就别做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嘴钳,如果楼主不会用,就别做飞机了

直接买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