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家推荐一个空内机用的72M用的接收吧,FUTABA用的

楼主(2010-11-16):
我买了两个飞梦的,四通,4克左右吧.其中一个拿到手就失控严重。不能用,不敢再买了,其它没发现比较轻,又不失控的。

网友A:
换晶体可以解决

网友B:
CORONA 4通免晶体版

网友C:
用飞梦的2.4G三 才4通道接收机才2g多点

网友D:
飞梦的40M、72M接收机我都买过几个帮别人配机子,没发现楼主所描述问题,供电电压和天线焊点自行检查一下?先把简单问题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