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450的相关求助,各位有空的、有时间的帮忙研究一下哈

楼主(2010-11-16):
机体:飞跃450 sport(皮带版)

设备:华科尔2801pro、好赢40A、朗宇的KV3800、 MD933*3+MD922锁尾、陀螺仪KDS800

新手刚入魔不救,第一次接触电直,自己组装后根据论坛前辈的指引,终于试飞成功,目前在勤奋模拟器的同时,基本每天练习真机

目前水平:模拟器可对尾、对头,真机可悬停、对尾 ,最多一条电飞一个起落,当然啦悬停和稍微的移动移动哈

战绩:扫打桨若干、尾桨一副、尾管一根、尾管支撑一根

目前碰到问题:
1、昨天换了大桨、3mm外丝横轴、主轴、尾管,今天试飞后发现陀螺不锁尾,慢慢的逆时针旋转,微调不起作用,旋转不快很慢

2、由于换了桨、调完螺距、平衡、双桨等,今天发现油门至中后大桨才开始旋转,而不是从最低点慢慢开始旋转 ,难道是设置问题,油门曲线是0/25/50/70/100,并未动过,竟然启动会在油门至中,请各位支招。。。。。。

纯属新手,第一次玩电直,请多多指点

网友:
1、尾巴问题的原因太多了,自己仔细检查。
2、电调的油门最高点,最低点再设置一次。

楼主:
哦,因为看电调的说明书是第一次匹配电机的时候要设置最高和最低电,难道拔过电机线以后也要重新设置一边的?

网友:
要重新设置尾桨中立点。而且,800的温飘也是出了名的,如果中立点也调好了还飘的话,就怪陀螺不好吧……

楼主:
学习了,自己调一下再试试,但是照理电机就拔掉2根线的话,重新插上电调,应该不用再次启动匹配的啊。。。。。。

网友:
普通飞行模式,油门行程设定是把油门锁定打开,然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给电调上电,电调会发出提示音确认油门最高点,然后拉到最低,电调再次确认油门最低点。之后电调发出音乐,表示启动程序完成,电调待命状态

网友A:
另外,如果使用爱普生的 X3500角感芯片(貌似是这个型号,反正就是九鹰小飞机用的那个)改装kds800,性能会有质的飞跃。据说温飘能解决,而且性能逼近4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使用爱普生的 X3500角感芯片(貌似是这个型号,反正就是九鹰小飞机用的那个)改装kds800,性能会有质的飞跃。据说温飘能解决,而且性能逼近401

哇塞 ,能真的有用么 ?

网友:
你可以看看论坛老贴,有人这么改过,据说效果十分显著。因为村田的角感芯片会有电压变化,这就是温飘的根源。爱普生的角感芯片十分稳定,所以也就没有温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