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里的飞机总是重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1-16):
模拟器
正常安装后,进入开始飞,过几秒或者几十秒 飞机就重置,就是像炸鸡了后按了空格键那样 飞机就重置了。。。。很郁闷。。。完全不能好好玩,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是飞机没有炸,模拟器自动重置吗?
我好像没见过这种现象。

楼主:
对 。。。是的,包括我进菜单里该设置时 也会重置模型。。。。菜单也就关闭了。。。

网友B:
检查是不是音频线接触不好, 我记得好像飞鹰会在音频线插拔的时候自动发送一个reset

网友C:
找到controller点击select controller再选择第一项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