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阳台侠的技术和勇气,我在室内还是老老实实地飞某些人说是垃圾的华科尔4G6吧!

楼主(2010-11-16):
4G6的脚架很不结实,摔机时很容易断,看看我多次修补的脚架

十字盘导轨也不结实,用暴力马达时,不小心就会搞断它

原装主桨当然也不结实,不过由于机机的尺寸小,主桨修补好后可以继续使用。图片中的主桨被我裁短成12.5厘米,右边的主桨就修补了几次,左边主桨加上贴纸配重,飞普通航线的效果还可以

由于4G6的主轴直径2MM,横轴直径1.5MM,所以也很容易摔歪,不过小直机的好处是,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校正后继续使用。

视频中主轴和横轴都是校正过的,由于4G6的接收机不是三轴陀螺仪,所以少许的震动对飞行影响不大,而且机机的体积小,在室内飞行没有压力,就算摔机了,只要不是电子设备或者塑料大齿扫齿,就可以用胶水粘好继续玩

网友:
飞得很好的,技术不错啦!!!!

网友:
  我祗懂懸停,前後,側左側右

网友A:
    老實說,樓主別生氣哦,你的機機真的好像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樓主別生氣哦,你的機機真的好像垃圾

没关系。 我这架4G6本来就是使用以前坏了的4G6零件修好组装,在家里乱飞,所以摔了也不心疼,反正喜欢玩的是4G3,只是4G3的原装尾无刷电机锁尾不行,要换了2.9克尾无刷电机才会觉得它好玩。

网友:
   樓主是改裝專家!

其實你可以買配件換換的!

我打算買部 4G6S  來翻,不敢翻大機,我附近沒大草地!很危險!

你給個建議好不?買4G6S 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还有一架4G6S,新的备件是留给它使用的,所以没有再想把4G6换新配件,就让4G6使用修补的配件吧,反正现在习惯了,也不容易摔机。
最好不要买4G6S,因为它的接收机只能使用2601模式来对频玩,遥控器内调节的功能也简化了很多,不能独立调节油门和螺距曲线,这个设计非常不好,不知道华科尔的技术人员为什么这样设计。
宁愿买旧款的4G6,然后换上能使用在2801模式下的2610V三轴接收机。无副翼的V120D02没有飞过,不知道行不行,只是V120D02的十字盘很容易摔坏,如果技术不行,最好还是不要购买。

网友:
呵呵!学了东西!

网友:
技术比我强多了,玩了多年,还是不敢转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还有一架4G6S,新的备件是留给它使用的,所以没有再想把4G6换新配件,就让4G6使用修补的配件吧,反正现在习惯了,也不容易摔机。
最好不要买4G6S,因为它的接收机只能使用2601模式来对频玩,遥控器内调节的功 ...

  華科爾 , 你為甚麼設計豆腐斜盤
加拿大副廠出的比你好那麼多,
你就是要坑人了是吧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A:
  前兩天問過淘寶商家 , 4g6s 都跟2801pro的控了

4g6s 六通控好似沒貨了

网友:
  2801pro 的4g6s 貴了四百元

网友:
好像有双桨

网友:
修理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圈圈转的,真不错。

网友:
只要能飞 管他啥造型

网友:
楼主有才,机机修理的不错,飞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兩天問過淘寶商家 , 4g6s 都跟2801pro的控了

4g6s 六通控好似沒貨了
4G6S的确是和2801PRO遥控器一起销售,但是4G6S接收机的缺 陷是,只能把2801PRO遥控器选择在2601模式下,才能正常对频飞行,如果在2801模式下,它的接收机是不能对频使用的。就像华科尔的四通直机,也必需在2801PRO遥控器上选择2401模式才能对频飞行一样,反正如果不能选择在2801模式下飞行,遥控器上面的很多调节功能都不能使用。脑子有毛病的华科尔技术人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反正玩它的东西,只能被迫接受它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