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浅谈MPX自由混控(2)

楼主(2010-11-16):
@本帖只讨论MPX自由混控,不与其它模式混控比较优劣;
@本帖只代表个人理解,非官方言论,如有错误,请友善指正。

MPX自由混控的第1个原则:数据线只能和数据线驳接;控制线只能和控制线驳接。

理论上任何对象的数据线输出都可以和另一个对象的数据线输入驳接,但是MPX给我们定义了一个例外:摇杆对象只能分配给控制对象。

就像写第一个程序通常是Hello一样,我们在MPX上定义一个最简单的4通

摇杆A分配给控制ELEVATOR,然后把控制ELEVATOR分配给舵机1通道
摇杆B分配给控制RUDDER,然后把控制RUDDER分配给舵机2通道
摇杆C分配给控制THROTTLE,然后把控制THROTTLE分配给舵机3通道
摇杆D分配给控制AILERON,然后把控制AILERON分配给舵机4通道

我们看看复杂一点的情况

根据MPX自由混控的原则,下面这些设置都是合法的

MPX MC4000的混控支持最多8个数据线输入,所以下面这种情况也只是小儿科

理论上下面这种情况貌似不违反规则,但是形成了死循环,应当避免;不知道真实的MC4000能否这样设定?(疑问)

这种错误是可以通过规则检查是排查出来的,只要在软件设计上检查所有的输入引用的对象链条上不能存在对象本身即可

下面是实现使用飞行模式+混控实现”蝴蝶混控“的案例

开关L分配给FM3飞行模式LANDING
当开关L使能的时候,FM3飞行模式被选中
FLAP被设定到固定值100%,襟翼完全放下近垂直
AILERON的微调被设定到30%,两侧副翼向上偏转约15度
ELEVATOR和固定值-20%混控后让升降舵向下偏转来配平抬头

网友:
有点复杂了

网友:
不会用的难受死,会用的爽死,不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日货现象

网友:
怎么又另开一个贴了。。。。。。

网友:
幸好乔布斯不是multiplex的出身

网友:
世界上没有不出BUG的程序员,等你的飞机上天了才发现定义中的BUG,恭喜你炸啊炸的就习惯了。

楼主:
MPX的产品设计对资深用户来说无疑是体贴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无疑是失败的!

如果MPX在被收购之前开放MC4000的源代码的话,或许RC世界真能诞生出一个“模界”的Linux

网友A:
MC4000的混控是不能循环的,但是可以用层叠来实现循环的功能,层叠无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4000的混控是不能循环的,但是可以用层叠来实现循环的功能,层叠无限制!

是否意味着当一个指令发出之后,整个被控制单元就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动作?

网友:
复杂到不知能用在何处?每个混控有8个输入,每个输入又可以是其它混控的输出……你自已想想它的复杂度吧!

网友:
也就说可以用8的8次方来算?

网友:
哦,不对,8的8次方只是一个混控,那。。。。。。。晕。。。。。。

网友:
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类似于将编程的工作进行包装,使之“看起来”能够让普通人完成编程的工作,但如果你要学习,实质上你是在学一门新的编程语言。

网友:
LZ, 请继续啊!

讲讲实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意味着当一个指令发出之后,整个被控制单元就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动作?

是的,这还只是一种飞行模式下混控就足够复杂。。。如果再配合5种飞行模式。。。这就是为什么MC4000常常用做复杂的多轴机械的控制,比如多轴的挖掘机模型,多轴机械手模型。。。

简单的拿固定翼来说,可以按照起飞/巡航/降落设置3种飞行模式,每一种飞行模式下的方向舵/升降舵/襟翼/副翼/扰流板/油门都可以设置独立的混控。。。

这段时间家里事情多,过两天我再说说用MPX自由混控设置一个相对复杂混控的实例

楼主:
下面是实现使用飞行模式+混控实现”蝴蝶混控“的案例

开关L分配给FM3飞行模式LANDING
当开关L使能的时候,FM3飞行模式被选中
FLAP被设定到固定值100%,襟翼完全放下近垂直
AILERON的微调被设定到30%,两侧副翼向上偏转约15度
ELEVATOR和固定值-20%混控后让升降舵向下偏转来配平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