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显示数字和实际丝杆距离误差

楼主(2010-11-16):
mach3显示数字和实际丝杆距离误差,谁来帮帮我,怎么进行调整。谢谢了

网友A:
要知道丝杠的导程和驱动板的细分数,然后计算脉冲当量,只有正确设置了脉冲当量才能准确对应

网友B:
大夫一言顶千句

网友C:
设置错误

网友D:
报一下丝杆的螺距和驱动板的细分数,计算出每毫米直线位移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设置在MACH3里面

网友E:
原因有几点:
1。 设置问题,丝杆步距,驱动细分,没计算好
2。丝杆公差大
3。驱动工况不良
4。步进电机扭矩不够导致丢步。

网友F:
我的也有误差
误差是万分之一毫米,完全没有影响。

楼主:
丝杆导程是5,细分数是8,该怎么设置?请教

网友A:
200x8/5=320,200是步进电机一圈的步数(如果每步是1.8度的话)

楼主:
mach3是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A:
原帖由
zdall911
于 2010-11-17 20:46 发表
mach3是在哪里设置呀
设置---电机调试

楼主:
谢谢林大夫及各位知道,基本已调试好,哈哈不过只有个十字滑台,还差很多!
顺便请教个问题,主轴用什么样的经济核算?

网友G:
如果带齿轮减速啦?

楼主:
想选个主轴套件,不知道那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