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武装直升机:13岁初中生的DIY

楼主(2010-11-16):
还记得《阿凡达》里那个NB的蝎子武装直升机吗?如今,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把它变成了现实。这个少年只用了纸和简单的电子元件,就让直升机飞出荧幕,从3D形象变成了3D实体!
DIYer:
微笑的小鸭
制作时间:
1-2天
制作难度:
★★★★★
GEEK指数:
★★★★☆
提到这个直升机,那名气可真是不小。在电影《AVATAR》中,人类的“地狱之门”基地里可是处处少不了它的身影。运输粮食弹药,人员,护航,作战……这个直升机的英文原名叫做 AT-99“Scorpiton”×ship。在这里之所以“阿凡达武装直升机”这个名字而不是它的译名,是因为它的译名可谓花样百出。像什么“天蝎座武装直升机”,“蝎子武装直升机”,“毒蝎武装直升机”,等等等等。所以干脆来个通俗易懂的!
双向电梯
1 工具和材料
2 主翼武器
2.1 dao dan发射巢
2.2 dao dan架
3 驾驶舱(机头)部分
3.1 内部
3.2 外部
3.3 将内外部结合
3.4 前翼武器(机枪)
4 机尾部分
4.1 机尾
4.2 尾翼
5 机身部分
6 动力部分
6.1 控制部分
6.2 动力部分
7 试飞
8 小资料
9 后记
1 工具和材料
● 剪刀
● 刻刀(美工刀,笔刀都行)
● 垫在刀下面的垫板或者旧报纸
● 白乳胶
● 尖嘴钳
● 台钳(没有也行,只是加工时没那么方便)
● 类似牙医用来拔牙的那种钳子,不知叫什么
● 电烙铁
● 焊锡,松香
● 双面胶,透明胶∕胶带
● 502(瞬间强力胶)
● 稳压电源(
电池
都行,用来给飞机供电试飞的)
○ 外形用的是一个纸模,在
这里
可以下 载
○ 塑胶片(像证件套那些)
○ 直升机模型起落架
○ 减速
电机
*2
○ 加固用的铜丝,铁丝,或者回形针
○ LED*2(内置闪烁芯片的,另一个白光)
○ 牙膏盒
○ 牙签(几十根吧,把牙签瓶拿来就行了)
○ 电线航模用减速组*2
○ 螺旋桨*2
○ 无线遥控电路(可以带三个电机)
○ 拨动开关*2
○ 航模用锂电池
以下为没有无线电设备的选
○ 排线(12芯)
○ 按压开关*4
○ 拨动开关
○ 可调电阻(500Ω)
2 主翼武器
2.1 dao dan发射巢
● 从零件库(就是图纸上)裁下相关零件,然后弯折,粘贴成型。
2.2 dao dan架
● 同上,从图纸上裁下相关零件,这里我用了塑料片来加固。
3 驾驶舱(机头)部分
3.1 内部
● 分别做好座椅和驾驶舱内部,粘合,完工。
3.2 外部
● 做好机头部分,里面用铜丝来加固。
● 因为之前的零件设计可能有一些小失误,要用其它的零件来加固。这是机头的尖。
3.3 将内外部结合
● 将内外部组合起来。(旁边的电线是航行灯的)。
● 航行灯特写,用了一个4.5V的白光LED。
● 这里的驾驶舱玻璃同样是采用的塑料片,可能由于塑料片比较硬,不能完全盖起来
3.4 前翼武器(机枪)
●这里的枪管采用了焊锡丝
4 机尾部分
4.1 机尾
● 把三张纸卷成喇叭形再套在一起
4.2 尾翼
● 机尾末端两侧都有这样的尾翼,里面用铜丝加固。
5 机身部分
● 把机头机尾用纸筒连在一起就基本成型了。里面之前装了遥控电路板,现在拆了,改线控了。
● 对起落架进行小小的改造(用垫片把它加高)。
● 粘在硬纸壳上(用了废的零件来“上色”),然后粘在机身底部,机舱部分完工。

楼主:
6 动力部分
6.1 控制部分
● 这是部分电路图,看得懂吗?呵呵
● 解释一下,S1跟S2是控制M1开关以及正反转的。S3跟S4是控制M2开关以及正反转的。S5是控制M3,M4的开关的,RP是控制M3,M4的转速的。M1,M2是摆动旋翼的,以此来控制风向,进一步控制飞机的方向的。而M3,M4就不用说了吧?带动旋翼产生升力的。这里之所以把GB1 GB2和GB3分开是因为两个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同…当时买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啊…囧…
● 还有童鞋看不懂?那就来张通俗易懂的吧。
● 飞线啊~~~呵呵。
● 没用万能版,因为唯一几个元件,行程开关装不上去,所以我决定自己画一个……把牙膏盒展开,描好线,镂空,遥控器该露出来的东西就全部露出来了。
● 做好了,装上电池。
● 用于给电机调速的两个可调电阻(左边拉上去,面对机头左边的旋翼就转动,右边拉上去,面对机头右边的旋翼就转动)
● 做个解释。按下左边的“正转”或“反转”,则面对机头的左边旋翼正转或反转;按下右边的“正转”或“反转”,则面对机头的右边旋翼正转或反转。
6.2 动力部分
● 用塑料片+502把电机固定起来了(画面右边的四根排线是控制摆动电机的正反转的,左边的两根排线是连接并在一起的两个主动电机的)。
● 卷纸筒,用于固定主动电机。这里的纸筒是这样加强的:先用白乳胶和纸把纸筒卷起来,这时的纸筒是很软的。再裁一张面积相同,长宽相同的纸,用502(注意,一定是502,或者瞬间强力胶)粘在外面,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强纸筒的硬度。
● 剪出凹槽,用502粘上主动电机和减速组。
● 加长主动电机的电源线并固定(防止折断电线的悲剧再次发生)
● 装上螺旋桨,通上电,可能因为转速太高吧,几乎照不到螺旋桨。
● 把回形针粘在外圈内的用于加强。
● 单侧装好外圈的效果(画面右侧用回形针加固,防止断掉,因为自重太大了)
● 完工!
7 试飞
● 现在通上的是1.5V,1.5A的电流(很遗憾我的可调电源不能调电流)
● 3V,1.5A,貌似还是不够
● 4.5V,1.5A,我囧…还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几秒钟后飞机摆动了一下。
● 我发狠了…6V,1.5A…于是悲剧了..飞机再一次砸到了床上…幸亏没什么外伤…(内伤…貌似没有)…这是抢拍到的它“坠毁”之前的一张照片。
● 这里还有试飞
视频
哦~
8 小资料
蝎子武装炮艇机是RDA在参孙运输机基础上改进的,改进后体积变小,其设计思路和由UH-1发展出AH-1如出一辙。和参孙运输机一样,它们都在机头外挂小舱内装有目标截获/标识系统(TADS)和飞行员夜视系统(PNVS)。蝎子武装炮艇机继承了参孙运输机高速、机动性强的优点,同时增强了武器系统,不过这也让它失去了运输功能。蝎式战机的火力非常强大,配备有三倍火力的重机枪、火 箭炮及多个dao dan发射器,是人类在潘多拉作战的主力机型。
蝎子武装炮艇机采用的是双联装五桨叶全铰接式旋翼系统。主要特点为:
1 每个螺旋桨都有正反两套桨叶,动力效率极高
2 每个螺旋浆可以朝不同方向倾向,最大离轴度48/63度,可以提高机动性
蝎子武装炮艇机的作用是协助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其中包括对付地面大型生物,空中猎食动物,以及蓝猴子(纳威人)在地面和空中攻击。矿工,地质学家,调查队,地面巡逻人员都非常感谢蝎子武装炮艇机的空中掩护。蝎子武装炮艇机还会在地狱之门的上空执行巡逻警戒任务。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B:
很好很强大……难道你觉得这也能飞吗?

网友C:
和我初中时的想法一致。
有想法才能有可能....................................继续吧。

网友D:
我小学的时候也做过象真固定翼和动力伞,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期望你可以成功!

网友E:
用那种冲电电池是很难飞起来的

网友F:
DIY精神好!

网友G:
精神可嘉

网友:
我小学玩的飞行器叫纸飞机,初中玩的是线控飞机...

网友H:
虽然我早就有这个意向,但是机身平衡和控制一直没有想好,所以还在设计之后中。

网友I:
这位同学没有考虑飞行控制部分,如果前进后退都还没考虑啊~~

网友J:
想法非常好,不过想飞起来 还需要多在论坛潜水 至少也该装个舵机 陀螺 不然光靠转速是不现实的 成品机貌似也有 应该买一个参考下 纸质机壳 太寒颤了 弄个EPP的吧

网友K:
很自得其乐的样子

网友L:
为什么不做泡沫机身的?
弄个3.5通的小玩具来改是不是更能成功呢?
只是建议。有想法很好,还要有计划。这样离成功能更近点

网友:
有培养前途~

网友:
上图,3DX上用3个401的V22,亲眼看到炸机

网友:
真正的V22就是变距结构的。
阿凡达的不这样就不能飞。靠倾转旋翼来平衡的话有点不实际,陀螺效应会把支撑旋翼的大梁搞断的

网友:
只能说精神可嘉

网友:
这种飞机要加高级陀螺仪吧~

网友:
回复ls,是3个401

网友:
这小鬼动手能力比我还强 哈哈 厉害 我顶~

网友:
要飞起来。。需要3轴以上的陀螺仪。。

网友:
 虽然 做的,  结构上 材料上 都不地道, 但是作为一个 初中生的作品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