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副翼版出世

楼主(2010-11-16):
材料雨伞骨架。。。重锤是给单位修理疗灯里拆下来的铜柱,好处是带螺丝,可以随意固定在钢丝的任何部位。副翼是装修剩下的管子。好了上图吧。飞行的感觉和重锤版的差别是都很稳了。我可以原地甩个圈,飞机不会飘出50公分范围。灵活点,又不是稳定啊。

图片

图片

图片

方向做错了。夜深了不整了明天再说。先飞行

方向做错了。夜深了不整了明天再说。先飞行

图片

管子截的副翼

管子截的副翼

图片

工具。。。小桌是我自己用装修的石材做的

工具。。。小桌是我自己用装修的石材做的

图片

我家的祸害。。。咬坏个四合一舵机电池,墙上打洞,估计前世是老鼠

我家的祸害。。。咬坏个四合一舵机电池,墙上打洞,估计前世是老鼠

图片

顺便晒下飞机和我的新疆大枣

顺便晒下飞机和我的新疆大枣

楼主:
顺路问下,接受的有源晶振一般是多大啊?

网友:
看不清哦

没见九鹰的影子啊

网友:
这是什么脚架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飞行试了下。方向没有问题。
此机接收是九鹰的,机架也是九鹰218的,桨叶九鹰,脚架双马9094 尾管是九鹰220的。舵机是ESKY的。
旋翼头是自己做的。遥控是九鹰的。

网友A:
这平衡翼实际上是个假的,或者说,是个做成平衡翼形状的平衡锤……
260的十字盘混控只有贝尔模式,没有半点希拉模式在里面,平衡翼的攻角是无法控制的。

网友:
原来是218改的

一说起九鹰我一下就想起26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平衡翼实际上是个假的,或者说,是个做成平衡翼形状的平衡锤……
260的十字盘混控只有贝尔模式,没有半点希拉模式在里面,平衡翼的攻角是无法控制的。
言之有理!真正的付翼模式:舵机改变付翼攻角——付翼旋转面改变——大桨攻角改变——大桨旋转面改变——平飞。而这种仍是平衡锤模式,但好飞,不用看姿态修付翼,适合我这样的“傻瓜”。

楼主:
大家如果有断了的旋翼头,可以改下,试下平衡杆和桨叶的夹角90度角和45度角区别。我试过90度,飞机就像换了一个样很小心的飞。45度还是比较适合我点。4通里的副翼就不要什么夹角了,就心里YY一下。同时能提供微不足道的点点升力。
下一步把飞机好好改改。想法很多,时间很少。。。。飞行时间更少。。。。虽然是有刷的,但是并不影响飞行的热情。
真的很眼馋华科尔的金属旋翼头。。。。那漂亮的刹车帽。。。。虽然贵,可是还可以买的到。刚给女友看了我眼馋的飞机,结果断然拒绝了我。。。。伤心啊。我买不了还不能做一个吗?发下我意向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