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大问题.请评估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17):
电池
是用花牌2200 25( 的3$ 充满电飞机飞起来不十秒就失去动力,但不是断电的原因.这是什原因?

网友A:
检查电调和电机和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代换法找出原因。

网友C:
沙发是正解!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换块电池试试
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E:
 是馬達會轉,但主翼不太轉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过电池试了.结果一样.如何是好

网友F:
继续用替换法确定是马达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G:
电调的嫌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