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

楼主(2010-11-17):
请教大家500锁尾用什么舵机呀,9257力不够。锁不住。飘,感度强了,摆。飞两个起落舵机里面的电机很烫。

网友:
9257力量太小了
得用标准舵机好些
BLS251最好
也可以9254,BLS254

网友:
我用的9254很好

网友:
9254就没问题!

可以用!

网友:
注意 降压..
舵机很烫
是电压高了..
9254 也要加降压线

网友:
MKS    DS8910A+   BLS980

绝对OK

楼主:
谢谢!都是正常的5V供电。应该是扭力不够,负载过重才导致发烫的吧。

网友A:
舵机烫不见得是负载重,注意先排震
扭力上,标准锁尾舵机比9257没有太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烫不见得是负载重,注意先排震
扭力上,标准锁尾舵机比9257没有太大提高

扭力上,标准锁尾舵机比9257没有太大的提高?????谁和你说的??不看参数了,就看个头都没得比咯!

网友:
烫手没事,铁汉用BLS251用7.4v锂电直驱,测试到了120度,一样正常工作,刚刚的。
温度高没事的,只管用就是了。

楼主:
锁不住哇,再用就挂了。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