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救命啊!杀人啦~~~~

楼主(2010-11-17):
我用的是天地飞6C
遥控器
!
舵机
没有坏!但是要是真正的飞行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调遥控器!请大侠们帮忙一下谢谢!如果有个大师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就太感谢了!因为我自己玩!没有人带!所以步伐艰难啊! 而且机头朝自己左边的哪个舵机不动啊!我真的郁闷死了!我测试过多级不是坏的!大家帮忙看看原因把!

网友A:
我承认我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B:
左边舵机不动,应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重点检查舵机和接收机。

网友C:
天地飞6C遥控器的说明书有吗?按照说明书慢慢调整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你说不动的舵机,不是副翼舵机,就是螺距舵机,这两个舵机一左一右,可以互换的,看你如果插接收机,具体如何设置,我手边也没有说明书,具体步骤记不清了,自己研究下吧,调整飞机时记住:将马达的线拆二根,以防不测。

网友D:
杀人!?标题也太那个了!被骗了!

网友E:
我承认,看了那个标题进来也不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5555……
不要啊!大家帮帮我!我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啊!

网友F:
我看了楼上的回复很愤慨,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怎么弄  因为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回答不了

网友G:
6c调飞机很麻烦。。。。
看说明书,按步骤来,调完锁定,不然会乱。
调机记得拔电机线。

网友H:
唉。。。又是一位。。。
为了自己和他人安全,请换进口控

网友I:
 是不是關了混控?
要用CCPM 直昇機模式,不是飛機模式!

网友J:
哎!吓了我一跳

网友K: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网友L:
用天地飞很快就真的变杀人事件了

网友M:
14楼说的对!楼主以后不要再吓人了

网友N:
哈哈。不要出来吓人了。。换个好点控是硬道理

网友O:
看到这个标题,我决定啥也不多说。。。

网友:
标题党,炒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杀人!?标题也太那个了!被骗了!

网友:
最恨标题裆!其实不想告诉你的-_-||

t6c右下角有一排小开关!第一个小开关是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切换腱,向上拔为直升机!反之就是固定翼,你玩直升机就拔上去试一试吧!

网友:
这贴要火

网友:
你就一DB

网友: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心里  一阵阵的紧张

网友:
被骗进来。

楼主:
不是!大家被骗了!我也很伤心!可是我也是逼不得已啊!请大家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唉。。。又是一位。。。

为了自己和他人安全,请换进口控

为了自己和他人安全,还换进口控!?

网友:
你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你就老老实实的问坛里会没人帮你吗?
非要哗众取宠把自己搞成过街的茂斯
现在的射会骗子还少吗???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到住的。。。。。到飞的!
大家的心已经防的很疲惫了到论坛里这一亩三分清净地本就是来放松放松的没想到又碰上个骗子,哎!
你这不是讨打么

网友:
其实天地飞6C还是能用的,我的用了一年多,没发现有啥问题,买了一年的DSX7上星期才学会用,的确比天6好用,但价格就不能比了吧。
天6很简单,你的问题有可能是下面那排开关,从左面起第一个开关要往下才是直机模式,往上是固定翼,第二个开关也要往下,舵机才能正常,多看一下说明书就懂了。

网友:
一般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标题党,所以上面那些说得光面堂皇,貌似受了很大委屈的,感觉像被强奸了的,都是没脑子的。

新手不懂只能帮顶了。

顺便发发牢骚

网友:
被骗进来的, 知道也懒得说

网友:
标题党,惯用“杀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