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用高压双向有刷电调损坏,求帮助

楼主(2010-11-17):
车用高压有刷电调防水措施未到位,在一次刷车后挂了。只能后退,不能前进了,有知道的能告诉我哪坏了,或者谁会修?

网友:
要对电调狂烘烂扎  第一赶紧烘干  第二 赶紧把可能的几个管子 都取下来 测量 如果坏了换新管再实验 6个大管子 不知道怎么接的 应该是桥接的 某个半桥或者某个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