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翼展EPO雅克54,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0-11-17):
翼展 Wingspan: 1020mm
机长 Length: 900mm
翼面积 WingAera:28dm*dm
飞行重量 Approx Weight: 680g
电机 Motor: 2836 outrun brushless motor
电池 Battery:11.1V2000mAh li-poly
目标电机是银燕和朗宇,如果有比这个性价比高的也希望能推选一下

网友A:
这是EPS机身,机翼是KT板材料两次发泡的,用2216 1250kv,装3S 2200的重心刚好,很好飞,但要把电池仓割掉才能放进2200电池,电机要倒装,当然电机轴也要自己倒装下,安装电机要自己DIY下的,缺点机翼不耐炸,我炸了2架了
如果要轻点就要配2212的电机,1500 3S,但动力不理想,此机感觉舵面行程偏小,3D动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PS机身,机翼是KT板材料两次发泡的,用2216 1250kv,装3S 2200的重心刚好,很好飞,但要把电池仓割掉才能放进2200电池,电机要倒装,当然电机轴也要自己倒装下,安装电机要自己DIY下的,缺点机翼不耐炸,我炸了2 ...

原来这样。我想买个好吊机,XD有什么推选吗?想学吊机

网友A:
想学吊机还是从板机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吊机还是从板机开始吧

谢谢提醒!:loveliness: 我觉得飞扳机不过瘾所以才选这种机型的 希望能找到好飞耐炸的的3D机来练习,XD再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机学习吊还不如买只EPP板机练习吊机 因为吊机练习时经常会炸
还有 轻一点速度慢一点的机型 对练习吊机有更多好处

个人不喜欢飞扳机

网友:
朗宇X2216 880rpm/V,11×4.7慢飞桨,慢慢吊,悠闲吊。

楼主:
等意见,顶上去

网友:
家里有个木头的,重得一坨……
已经上了2217了

网友C:
这是EPS机身,机翼是KT板材料两次发泡的 。一米翼展EPO雅克54?究竟是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EPS机身,机翼是KT板材料两次发泡的 。一米翼展EPO雅克54?究竟是什么材质?

EPP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