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是不是长时间忘关控有报废的危险。

楼主(2010-11-17):
听说会出现芯片错误,故障率还挺高。 用futaba控就是用没电也没这样的结果啊

网友A:
听说还会爆 炸

网友B:
没听说过!我开着忘关两次了,现在还正常

网友C:
是的 低压的时候 不要用
很危险 容易都是数据 导致 无法开机

网友D:
原帖由
Tied
于 2010-11-17 13:25 发表
听说还会爆 炸
这杂药包也贵拉点,同样价格可买很多礼花

网友E:
啊!这么危险。

网友F:
我也是忘记关控两次,还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