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接收机的天线炸断后还能接上继续用么??

楼主(2010-11-17):
我前2天飞的时候炸了,检查发现天地飞2.4G6通接收机的小天线断了,请教大家:我能不能把线接上后继续用??这个会不会影响接收效果???多谢!

网友:
焊起测距不就知道了,就是根导线,长度没多少变化,应该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
2.4G天线不一样的,LS几位看清楚再回复哦,最好找卖家问清楚

网友A:
要把内线和屏蔽层分别焊接好。

网友:
应该有影响吧,建议重新换一下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内线和屏蔽层分别焊接好。

屏蔽和芯都很细,焊接很困难的,我也6通接收机天线也断过,换了新的。 天地飞的天线不是焊接到主板上的,是有专门的卡口卡到基座上的。直接找客服要一根天线,把接收机拆开,老天线拔下来,把新的卡上就行了。 方便快捷还可靠。

楼主:
看来要重新换根天线了··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各位好,同样的遭遇,天6A接收天线折了,位置在根部往外2厘米,线没断。
仔细看了一下,里面的芯线好像已经与屏蔽层短路了!

我用胶布把折的位置包扎起来。

地面测试情况如下,在自家小区的走廊测的:

直线100米没异常,但在100米左右,有柱子遮挡就会失控,近一些的话遮挡也会有信号。
不知是否是接收的距离已经受影响而缩短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