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2.4g 5.8等天线放置的小技巧

楼主(2010-11-17):
这些天线除了要注意在保持波瓣范围内以外 还要注意极化方向
也就是说如果发射天线是垂直极化(比如全向天线竖直摆放)接收的全向天线也最好保持垂直 方向不同的话也会损失几个db增益 发射45度的角度的话接收也最好保持一个角度
要是用的平板天线一般情况来讲都是垂直极化(接口朝下时) 所以飞机上的天线最好调成垂直角度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天线除了要注意在保持波瓣范围内以外 还要注意极化方向
也就是说如果发射天线是垂直极化(比如全向天线竖直摆放)接收的全向天线也最好保持垂直 方向不同的话也会损失几个db增益 发射45度的角度的话接收也最好 ...

图传的发射天线可以垂下吗?

网友:
收到,俺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的发射天线可以垂下吗?

垂下也算是垂直阿 接受也保持垂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