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几个光驱电机 如何拆呢?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楼主:
第三组  大家再看看吧 手机照的不清楚

网友:
把箭头所指的卡环卸下来,电机轴就可和轴承分开了.

楼主:
这上面是三个电机 你上面是火的那个 我把那个螺丝卸下了 还是无法搞定呢

网友:
拆电机基本靠敲。

网友:
拆电机我在行的,一般使用斧头和榔头就可以搞定了,实在不行就用砖拍!!!

网友:
电机上面的光盘托盘可用螺丝刀从托盘下面四周轻轻撬开,电机下面的轴承盖可用电磨磨穿,可看到电机轴有一卡环,挑开卡环即可将电机转子抽出。

网友:
这图让你拍的,有水平!该清楚的不清楚,不改清楚的还挺清楚

网友(2011-11-14):
  才拆一个,暴力的说

网友:
你敢拍的再模糊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