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吊机入门

楼主(2010-11-17):
现在xtr
模拟器
中练习吊机,已经能方向舵和升降舵控制,能吊!但是副翼一起控制就不行!
还需要加紧练习!
想先弄个KT或者EPP机机练练手,各位高手我选择什么样的机型呢?
KT CILK ,EPP CILK,EPP YK54(现在手上有的1.23米的那种),个人不喜欢扳机!

网友A:
还是先模拟器吧

网友B:
我是先用模拟器G3.5练,后来用217克的EPP CILK机在野外高空练习,逐渐降低高度,在地上画个2 米的方,尽量不出方框,再后来练习小风的情况下移动不同的方向,还在1人多高的草丛中开出一小块空地练习;在室内吊机,墙上先挂上凉席和泡沫板练,以免碰掉墙上的涂料,总的感觉吊机不是很难。早晨无风的情况下带着140克和190克的EPP CILK机在宿舍楼下的小广场的角上飞上1小时,因为广场上有打太极拳的,等他们练完了我就可以到场地上任意飞了。

网友C:
我让飞机来吊我好了!!

网友D:
吊机中油门也是关键啊

网友E:
肯定要EPP飞机练习,你直接上木质机会摔得很惨的

网友F:
一定要板机,不喜欢也要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要板机?

楼主:
目前用的KT CILK 翼涨780 2s 2212 kv1400+9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