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在大桨上和在大桨下面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11-17):
是不是副翼在大桨下面的好飞一点呢

网友A:
就是设计而已啊。SJM等JJ的副翼在上面

网友B:
没影响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哪位大侠能说说两者的飞行感觉有何不同啊

网友:
好像在副翼下要灵活一些,在副翼上要迟钝些,不知道有没有说反,请指正

楼主:
我也感觉是这样。以前觉得副翼在大桨上面的感觉3D很难飞

网友D:
副翼在上,大桨在下,整体重心肯定降低,但是重心降低对飞行有没有很明显的影响,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E:
在上边还有炸机代价更大。

网友F:
亚拓450副翼都在下面。

网友G:
我只飞过在下的没飞过在上的,所以我也想知道有何差别。

网友H:
感觉都一样

网友I:
副翼在下面结构相对简单点,主翼不用加连接架。但效果有何差别还真不知道,按原理讲应该是在上面好点,受主翼的影响也很小。

网友J:
记得以前看过有关这个的说法,似乎是一个灵活更适合3D,令一个比较稳。但是哪个灵活哪个稳真忘了。我飞过SJM的360(用的325的大桨),副翼在上,悬停很稳。现在飞TG,副翼在下,感觉比较贼。

网友K:
雷虎的 副翼都在上的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高手快来说说啊

网友L:
在正飞的情况下 副翼在下的稳定点 在上的灵活点 反之````

网友M:
013比450更贼一些。。。
我认为是不是桨平面和机身重心的距离长度不同造成的。450的距离大。

网友N:
应该是在上稳定!在下灵活!

网友O:
关键是混控比、修正率和三角补正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