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7C 2.4G 七通和JR PROPO DSX7 2.4GHz 7通遥控。这两个哪个好?

楼主(2010-11-17):
Futaba T7C 2.4G 七通道遥控器  和  JR PROPO DSX7 2.4GHz 7通遥控设备 。这两个哪个好?请高人指导哦!

补充问:8通比7通,7通比6通分别有什么好处? 我只玩450电直。

网友:
当然是Futaba T7C 2.4G好, fasst技术稳定。只不过没货,我也一直在找这控。 dsx7,jr自己都舍弃不要的技术,还是另作考虑吧。  据说断电坏程序的bug,就让很多人控变砖。

网友:
2楼回复......
多少人在用dsx7 多少人在用dx7 自己搜搜看看吧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你没看多少人舍弃jr 投靠futaba吗? futaba的好处就是无论低端2.4接收到高端接收,全部通用。 看二手区就知道了,jr二手最多。 我没误导别人,不要买jr,尤其是dsx7系列,会让你难过的。

网友:
futaba 的7通控在美国根本卖不动。
可见美国人都非常笨,明知道jr控有天大问题还不断买jr。

网友:
Futaba T7C 2.4G好

网友:
jr的控能随意定义任意一个钮的定义吗?

网友:
ipad能随意下 载软件吗?

网友:
美國人都笨,清一色的JR,Spektrum。

网友:
买FUTABA的实用

买FUTABA的实用

网友:
反正我不敢买dsx7,怕变砖

楼主:
呵呵,晕了。。。。。。。有两个控都用过的吗?选哪个? 8通比7通,7通比6通分别有什么好处? 我只玩450电直。

网友A:
FF7屏幕略小,调整数据各项数值数据有点字太小,不容易看得清楚(也就是看起来很费劲),普通1屏能显示出来的完事儿它还得翻页。。。。很是不方便啊

关于稳定性啊,看怎么用了吧,JR跟spectrum貌似都有直接支持高压的接收机哦

网友:
LZ要是选择8FG就有的比了,也不是说就只玩450,说不定那天玩着玩着500 600 700 425什么的一堆就都玩上了,遥控器还是选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目前用DSX7感觉不错。

网友:
DSX7 服役中

网友:
接收的价钱也要考虑
JR控的山寨接收很便宜,不到50快。。所以。。

网友:
LZ不用想了,资金充足的话想买哪个就哪个,有F的肯定说F好,用JR的肯定说JR好,这个不可否认。玩的开心,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7屏幕略小,调整数据各项数值数据有点字太小,不容易看得清楚(也就是看起来很费劲),普通1屏能显示出来的完事儿它还得翻页。。。。很是不方便啊

关于稳定性啊,看怎么用了吧,JR跟spectrum貌似都有直接支持高 ...

FF7是什么? fubata 7通吗?
问个问题:7通的只能玩450吗?

网友B:
6通的 我买SPEKTRUM DX6I
7通的 我买 JR DSX7 或者 SPEKTRUM DX7
8通的 买 FUTABA T8FG / SPEKTRUM DX8 听说暂时先不要买
9通的 买 JR DSX9
10通的 买 FUTABA 10CG
11通的 买 JR 11X
我没有。。。

网友:
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质量都不用担心

网友:
我觉得对新手来说,可以随意定义任意一个钮的定义没有实际意义,想请别人调试机器的时候,这控除了你自己会玩外,其他人一点可能熟悉半天,自己搞得懂还好,搞不懂就只有自己慢慢摸索,JR的控就比较实在,常用的通道给固定,辅助通道一样可是随意定义,让人一看就明白,这就是美国佬喜欢JR或SPEKTRUM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通的 我买SPEKTRUM DX6I
7通的 我买 JR DSX7 或者 SPEKTRUM DX7
8通的 买 FUTABA T8FG / SPEKTRUM DX8 听说暂时先不要买
9通的 买 JR DSX9
10通的 买 FUTABA 10CG
11通的 买 JR 11X
我没有。 ...

是这样,哪里见到几个用 FUTABA7 的,  DSX7 DSM2 最高性价比,接收用721,或老版6110,6110E,新版飞小KT 150米没问题。

网友:
各有各的好

网友:
我也用DSX9。感觉很好。在考虑再入一个DSX7来玩玩的。因为手上这台DSX9是日规的。之前帮人调机用过T10,的确可以自己定义不同开关,但是个人觉得是有点烦。时间长了会忘记哪个开关是干什么的。还要去翻一遍。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DXS7有固定翼油门曲线吗

楼主:
恩。谢谢各位

不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