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版425機身抖震問題???????

楼主(2010-11-17):
朋友的$460 塑料版425  組合完成 後測試 發現機了不能超過80%ID 油門
不知到什麼問題哩??馬達是 天蝎星 的 1600KV
13齒 50前齒   yt 60a esc 超過80% 機身就抖得不得了呵!!!!!!
有沒有朋友一樣!!!!!!!!!!

楼主:
425 的碳桨!!! 已做平衡  測試共 5對 都是抖  SAB430  RJX425  YT425 YB425  和飞越的

网友:
碳纤机身+CNC头振动的飘过。。 没法子。 拆了再装, 换主轴。。。

网友:
看看尾波箱轴承,和皮带松紧。

网友:
排震
先拆大桨
还震,拆尾桨
还震,拆旋翼头
还震,就只有拆电机了
这下不可能震了

网友:
我也曾有过LZ一样的经历,检查结果是中联弯了。
泰世的中联是铝的,锁定位销的时候要先上主轴再锁定位销,要不然容易变形。

网友:
6楼 整解

网友:
估计是中联 没上好的原因  上中联的时候 最好是 网上提着 然后再锁紧螺丝
另外 看一下 您的副翼杆 两边的长短是否一样   先量副翼杆的 长短 然后再上副翼片 再量
保持一样的长短 才可以

网友:
425的中联合主轴安装非常重要   详细方法请问  小志店长

网友A:
1.大浆:动静平衡
2.平衡翼,尾翼配平
3.看振动来自机身还是机尾。
4.看齿轮咬合(齿轮有无变形),皮带松紧
5.三轴

网友:
如果 飞起来  尾波箱 是上下 高速震动 基本震动 是从大桨或者机身传递过来的
如果 尾波箱是 左右震  应该是在尾部的震动
请您仔细观察 震动的状况  然后对症下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大浆:动静平衡
2.平衡翼,尾翼配平
3.看振动来自机身还是机尾。
4.看齿轮咬合(齿轮有无变形),皮带松紧
5.三轴

不对 态势不是这样

网友:
100油门都没有问题的飘过~~~~

网友:
换了套RJX 500无副翼头, 好了。。。

网友:
旋翼头问题???

网友(2010-12-27):
确认是主旋翼头问题? 我425震动完美解决了。

网友B:
因为你的金属件变形了,如果是塑胶的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金属件变形了,如果是塑胶的就没事了

  对你无语!

网友C:
我的尾巴有点晃
发现尾轴 可以来回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尾巴有点晃
发现尾轴 可以来回抽动

不稀奇。。。 新的就那样,想办法加垫片吧, 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