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广角镜头详细过程.....

楼主(2010-11-17):
经常有人在问关于改镜头的有关事项,也有好几位模友将ZI6直接发到我这里来了,让我帮他改镜头。

为此,我在帮一模友改镜头时,拍下了详细更改镜头的步骤。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的,相信所有玩飞机的都不成问题,只是有些人比较谨慎,再加上从未拆过ZI6,所以有些小心而已,希望大家看过这个帖子后,对改镜头能有所帮助。

先将ZI6外壳上下左右四颗螺丝拆下,另外电池仓盖下还有两颗螺丝是大家可能会忽视掉的。

然后再将整个上盖撬开

上盖取下后,看到显示屏在线路板,是一个排线联接的,将排线座的卡子拔开,就可以轻松地将排线拆除了(这台ZI6的排线卡刚好坏了)

显示屏移除后,将上层电路板上的固定螺丝拆了。

上层线路板撬开,再将USB口的线拔下。

再将下层电路板取出

电路板有MIC及喇叭,也要取出来,用一个尖一点的东西撬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现在看看ZI6的原装镜头

这次我是直接连镜头座一起换掉了,所以就没有拧下原装镜头了。直接将整个镜头座拆下来。

这时我们这次改装的主角登场了:由于以前的改装都是直接在原装镜头座上拧下镜头再换上,这个方法大家都已经知道,也可以翻看之前我的帖子或其他模友帖子都能看到,所以这次主要介绍换镜头座的方法。

长短镜头来个合影

配套的镜头座与ZI6的CMOS传感器是配合得天衣无缝

镜头座的螺丝位没有用了,我将他剪掉了,更紧凑

硅胶上场,工具是牙签

先将座子平放在CMOS上,小心放平,再在座子外面小心用牙签涂上硅胶

全部涂好了

现在不要动他了,将这块电路板放在一旁,等硅胶自然风干,硅胶一小时就基本干了,但完全干透需要6小时。

楼主:
我占楼是为了帖子的连续性。。。。。

晕,编辑完了,一发布,没了。。。。 重来。。。。
如果你想保留原外壳的话,就需要将原镜头的保护玻璃取下,其实方法也非常简单。

首先将保护玻璃旁边的两颗螺丝拆除

再将能看到的几个卡扣抵开

这样抵开后,外面就成这样了

保护“玻璃”(其实是PVC镜片)就可以轻松取出

还有一个圆形的镀铬部件不需要取下,他的孔径刚好比镜头大一点点。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并且是无损的就为镜头的安家开了一道门?
不过提醒一下,保留外壳的改装方式最好是用长镜头,因为短镜头短了点,调好焦后,镜头的边沿刚好抵住了外壳,另外镜头太短了,以后调焦时也不方便,所以还是用长镜头好些,其实长镜头也仅突出外壳一点点。

楼主:
 等上两小时左右,虽然硅胶还没有完全干透,但这时将镜头装上去已经可以的了。如果你不心急的话,最好等他完全干透再装镜头是最好的。

装上镜头看看效果先

这时又要处理另一块电路板了,先将MIC用硅胶粘在电路板的平整处,因为MIC背面是导电的,为了不引起短路现象,用硅胶是最好的选择,既可以粘住,又绝缘。由于电线的受力影响,涂上硅胶后,我用了个夹子夹住他,好等MIC粘稳些。

喇叭粘不粘无所谓了,将两块板安装起来,准备下一道工序

刚好手上还有一点薄的热缩套管,先给ZI6穿件衣服吧。缩好后就成这样的了

再将镜头的位置与插SD卡的位置开口

最后就成这样子了,宣布大功告成。。。。

其实热缩套管最好是用那种厚的,比这种PVC的要有韧性,并且还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本帖完——

网友:
期待,刚买了镜头和ZI6

网友:
自己占自己的,不厚道啊。。

网友:
 ~~~ 楼主是占楼狂啊。。。

网友:
兔哥是为了接着发图吧,并非为了占楼。

网友:
顶兔哥!我的到手就改,弄坏了再买。

网友:
感觉不错。我的zi6现在基本闲置了,就是想给飞机用,楼主换的广角镜头是什么规格的呢?

网友:
我的也到了 已经开拆

网友A:
兔哥最好能说明下 怎么改AV输出接头 我正头晕着呢

网友:
真是不容易,现在上个网都那么难
感谢兔哥 发好教程 估计又能得帽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哥最好能说明下 怎么改AV输出接头 我正头晕着呢
今天发这个帖子,论坛出错N次,好几段写好了,一发布就没了。

明天我再将改电源与做AV插头补上吧

看完这个帖子,再有不会改镜头的,我不会再义务劳动了,我已经前前后后改了七八台ZI6了,全是义务劳动

网友:
兔哥,我顶你!!
在你的指导下,俺的终于装好了

网友:
感谢兔哥,给大家做的贡献。刚才换了镜头座,真是天衣无缝啊!爽~~

网友:
哈,也改好了,改天出去试下效果!

网友:
兔哥你太强了

网友:
再灌下水,两个板子一定要插好,我折腾了一晚上,损失了三个JST电源插头,才发现不开机或开机一半就关机的原因 。差点没把老*弄疯掉

楼主:
AV输出线

电子城有3.5的四芯转三个莲花头的AV线卖,但成品线太重了,所以我找裸四芯3.5插头,这个轻多了.

端子定义如下:

地线是共用的,如果只需要回传视频的话,只需要焊地线与视频就够了,如果需要回传音频,再焊多一到两条音频(左右声道).

网友:
兔哥的帖子要顶~~~

网友:
我也团购了镜头,只是还米有买到zi6

网友B:
  真幸运赶上兔哥改镜头最后的了

网友:
顶兔哥

有机会去拜访一下兔哥,传奇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幸运赶上兔哥改镜头最后的了
帖中的ZI6就是你的

网友:
我也顶一下兔哥,兔哥直接把我的ZI6改好寄过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
AV输出就是用AV接口的最外面的两根针脚,分别是视频线和地线  要把视频的针脚挑起来分别,就OK了.

网友:
朋友,你改的摄像机应该很不错吧,真是个大能人啊!看得我都非常动心了,玩儿航拍我已经毁了三个高级相机了。不知这样经过改装的相机是不是可以又当摄像头,又可以录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可以FPV和录像!

网友:
好贴必须得顶,留印再来。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D:
兔哥,那个热缩管套用多大直径的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兔哥,那个热缩管套用多大直径的合适啊?
刚才看了下,用40-45的就可以了,这个是不将输出插孔包进去的

网友:
这是什么相机?

网友:
我刚收到镜头,自己试着改了下,利用原装镜头座,不破坏微距拍摄功能!

楼主:
楼上你用原装镜头座+短镜头能成像吗?我以前试过短镜头拧到底都不能正常对焦的.

网友E:
完全可以成像啊!清晰度虽然比原装的镜头稍差,但是完全可以忽略,因为新镜头的视角实在是宽太多了,只不过新镜头的边角会变形。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QreA1aHLE/
事实证明,广角镜头不太适合我用!呵呵呵。

网友:
人才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成像啊!清晰度虽然比原装的镜头稍差,但是完全可以忽略,因为新镜头的视角实在是宽太多了,只不过新镜头的边角会变形。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QreA1aHLE/
事实证明,广角镜头不太适合我用 ...
看了视频,很不错呀,你是装头盔上拍的吗?为何不适合你用?

帮你将视频贴出来吧
http://www.tudou.com/v/-yQreA1aHLE==.html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夹在头盔上面拍的,主要有两点不适合我,第一就是景物边缘变形比较厉害,第二,画面大了以后感觉稍微有一点晃动,画面就没法看清楚了。

关于第二条应该是你错了,原来的镜头相当于长焦镜头,拍的是远景,稍微动一下那才叫晃得厉害呀,不信你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很不错呀,你是装头盔上拍的吗?为何不适合你用?

是的,我夹在头盔上面拍的,主要有两点不适合我,第一就是景物边缘变形比较厉害,第二,画面大了以后感觉稍微有一点晃动,画面就没法看清楚了。

网友:
兔哥,你太强了,顶!!!!!

网友:
经过仔细对比还是换回原装镜头了。

网友(2011-03-02):
再次温习一下

网友:
请教兔哥:哪里能得到单镜头和镜头座啊,谢谢

网友:
谢谢兔哥的回复,到时候我也买几个试验。

网友(2011-04-04):
呵呵,感谢兔哥帮我收集了一套ZI6。谢啦。

网友(2012-07-24):
刚好有个zi6, 折腾一下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