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空气动力学的新结构MONO2

楼主(2010-11-17):
考虑空气动力学的新结构MONO2
设计者是德国的Mr.Randolf Schmid
这个船把全新的设计理念引入到船体设计当中
大家看看有些什么不同!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
这样做防翻方便吗?

网友:
好像这个船不用做防翻吧!尾部这么宽!

网友:
TS打算引进拉?

希望下水测试,
风口开了之后,船边在过弯会飘,
直线倒是没得说可以抬升船底并压头.

用3D模拟后的,各人意见,

 各位意见如何?

网友:
我感觉60-80KM的速度空气对于船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网友:
气流船,MONO2 ,船体会比较大的啦!
高速时船头会产生下压气流,船后部分会产生升力气流,阻力相应减少,
所以直线速度很快,稳定性很好!但转弯时船速会下降!
隔水仓还是要做的吧?

网友:
感觉不太符合国人的审美

网友:
看久了会觉得是一张脸,如<Scream>里面那种恐怖面具一般。

网友:
冲翼艇、里海怪物的原理在模型上的简易运用。应该会有一点效果,但这种速度的船几乎船体都离水了。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像大上反角机翼样给船体增加横向稳定性。船头凹下去的那块有压头的作用,可以防止高速时船头上扬起飞。我猜想设计者是想让这个船依靠空气的作用力浮在水面之上,依靠螺旋桨作用于水,让船掠水飞行。
完全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认为这船跑静水可以,空气作用可以实现 高速有浪的话,效果应该会大打折扣, 个人理解

网友:
这船真有未来的气息 这船体设计的好不好,装一条跑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成地效飞行器了

网友:
這船型第1代我有..但放很長一段時間還沒下過水....但h.k那裡有人試過...後來就沒再拿出來跑...原因不詳.....等繽紛裝好寫報告....

网友:
好似ECO和MONO的混合体

网友:
 船是好看!纯属个人理解,在船尾开的空气效应口会给船体高速运行时带来失衡,船体左右摇摆,速度高了可能还会翻!呵呵,因为空气会因速度和船体导流的作用进入底部,那底部的水不可能是平如镜面的,那压入的空气在船底自然会行成左右压差!

网友:
很现代的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得玩

网友:
这船既然已经开了两个进风口了,那为什么不在开口位置搞个像F1里一样的定风翼之类的东西,便于调试啊

网友:
这船型感觉太超前了!

网友:
世界赛上面见过 感觉有点笨重 可能适合以后动力的发展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眼看到这船壳,第一感觉就是相比一般的MONO2过于宽大,就不知道可以全速过弯吗?这船壳不知道可以用做成FAR之类的全浸浆吗?

网友:
这条船的水仓结构相当复杂,如果不买原厂附件的话会把人累到吐血。

网友B:
抱著探索心態就不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著探索心態就不累了~

我看着还是晕

网友:
設計得實在太豐富了..........

网友:
这船只要用4MM的香蕉头就可以吗?那电流还真小啊!

网友:
看了27楼的图,我也有点晕了。。。。。

网友:
这么快就有得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著探索心態就不累了~

这种探索还是不要经历的好,要没记错的话它的水仓是由3部分组成的,水仓挡板都是模具成形的。
相信厂家会装好水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探索还是不要经历的好,要没记错的话它的水仓是由3部分组成的,水仓挡板都是模具成形的。
相信厂家会装好水仓的。

不是啊!这个水仓附件要另购的,17.5欧呀:funk:

网友:
多掏点钱还是买粘好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