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HV120电调油门行程校准问题急求助

楼主(2010-11-17):
刚买了一个凤凰HV120A的电调,用USB线进行设置时没问题。在按rakaun模友的帖子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时,进行到第三步时把油门推到最大,电调接上
电池
,
电机
先不同音阶响几声,接着滴滴滴滴滴滴响6声后,调整油门travel adj电调都没反应,电调后面的红灯一直在闪动。动油门摇杆也没反应,请问用过这款电调的模友这是怎么回事?拜托了!谢谢!

网友A:
凤凰还没用过。我觉得,调到最大,是不是应该要放到最低来确认呢

楼主:
谢谢LS,现在是没法进入用遥控器设置电调的模式,可能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B:
说明书有的,一定

楼主:
米国文看不懂

网友C:
这个不难嘛,上下各50%后,调上调下都得断电后再启,可能你忘了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