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兔哥广角镜头”新改法(不上胶,不破坏微距功能)

楼主(2010-11-17):
先感谢兔哥找到的、和帮助团购的镜头!!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
     两种镜头直径一样,没必要去掉镜头座,只需要取下镜头前(2颗螺丝)金属固定环及限位弹簧,就可取下zi6带镜头和微距的座子,用刀片轻轻去掉镜头固定胶水,试着用力旋出原有镜头,使微距座子与镜头分离-----------装上团购的镜头,调试!  注意:调试时借助金属固定环,及限位弹簧拉力外拉镜头座旋入镜头校对焦距至清晰即可。如果强行旋入镜头,可能抵破LCD保护镜片!!!!!!
     优点:不用上胶,基本不破坏原有变距功能,当然就有微距功能了。
     图就不上了,兔哥说了,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兄弟都可以,此法关键步骤是:用刀片轻轻去掉固定胶水,试着用力旋出原有镜头,如果失败,请用兔哥方法改。
      个人感觉改动难度不大,细心就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网友:
以前有人发过的,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刀片

网友:
我早就是这么干的了,不过 兔哥镜头的微距 还是很变形的。
还有 那个调整焦距的侧边钮,可以试试一点点的拨动,这样 微距就不必非要快挨到物体才能清晰成像,直接调那个拨片直到清晰就行了。
兔哥镜头 广角不错,就是四周的晕角不知道如何减轻。

网友:
不要原来镜头上的弹簧,改用桨保护器o形圈,更结实。